BIOS问题

楼主:
有一个疑问,就是操作系统启动以后,对硬件的访问还通过BIOS,还是操作系统完全接管硬件,就不通过BIOS了呢?

这一点好象DOS与WINDOWS不一样?我记得DOS应该是需要BIOS的,

请明白的大侠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楼主 sunjing 的帖子:
有一个疑问,就是操作系统启动以后,对硬件的访问还通过BIOS,还是操作系统完全接管硬件,就不通过BIOS了呢?

这一点好象DOS与WINDOWS不一样?我记得DOS应该是需要BIOS的,

请明白的大侠指点一下,多谢!

BIOS 是用来 引导/下载内核的,完成这个任务以后他就功成身退了。操作系统起来以后,要访问硬件就是通过驱动了

网友A:
记得DOS下编程,可以通过调用BIOS的功能来访问硬件或接口.

是不是到了Windows有所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DOS下编程,可以通过调用BIOS的功能来访问硬件或接口.

是不是到了Windows有所变化?

--------------你是说Windows啊,我以为是wince。不过功能都差不多。
BIOS肯定可以访问硬件了。不然它怎么读取硬盘,光驱等外设来引导系统。

网友:
一直有疑问,就是Windows系统下对硬盘和其他一些基本的硬件的访问是否通过BIOS,
有人说在保护模式下不能调用实模式的BIOS,所以启动Windows以后对硬盘的访问是通过
Windows自己的驱动实现的.想一想也有道理.

--------------看来你是做WinCE的,我做过一段时间的WINCE,不过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就是VS2005+ WINCE6(CPEC X86) ,我想通过网络接口直接调试,怎样都调试不通,后来
     做了一条传口直联线,才可以.  不知你有没有相关经验?谢谢.

网友:
就80386的系统来说,在保护模式下还是会调用BIOS的,至少有两种情况:
1. PCI的BIOS是32位的,你可以调用它完成某些功能,比如枚举设备。
2. 有时也会调用16位的BIOS,这是需要建立一个v86的虚拟机,在虚拟机中调用16位的BIOS。有些系统在切换屏幕模式是会调用VGA的BIOS (INT 10)

网友:
楼主你好:
    当BIOS boot完成后它将管理权限交给OS,但它仍然没有“全身隐退”,它还会在OS下做些比如ACPI等方面的工作,打个比方:你将电脑从正常工作状态转换到待机状态,或者是觉得笔记本温度过高需要降低CPU频率,都是通过BIOS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