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板子连不上H-JTAG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2440的板子连不上H-JTAG的问题
并口没有问题,因为另外一个朋友的板子能连上,我的连上HJTAG里面就始终找不到CPU。
朋友

网友A:
看看J-Tag对并口的设置有没有要求,并口有两种模式。
另外,就是使用示波器了量了; 还有,就是检查板子复位是否正常,电压、时钟是否正常。也是就是说先保证板子是好的。

网友B:
连不上大多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C:
板子是好的,因为可以用SJF传文件,SJF里面也显示S3C2440 IS DETECTED,就是用HJTAG连不上,另外用那个ARMJtagDebugFinal也显示检测不到ARM核。

网友D:
终于自己搞好了。。。是引脚没设置对的原因,哎~~还是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