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移动设备 获得唯一的id号

楼主:
首先先谢谢xdjm了
我用的是c# 是2005
我就是想获得一下设备的唯一标识。

用了几种方法 KernelIoControl()  结果2台机器获得的是一样
然后想用mac地址, GetNetCardMacAddress()  编译的是有一个警告

“System.Runtime.Serialization.ISerializable”的引用声称该类型是在“c:\Program Files\Microsoft.NET\SDK\CompactFramework\v2.0\WindowsCE\mscorlib.dll”中定义的,但却没有找到        c:\WINDOWS\Microsoft.NET\Framework\v2.0.50727
结果部署到设备上就报错了。

希望xdjm给我一个取唯一id的方法。
谢谢!!!

网友:
貌似不是每个品牌的机器都能获取这个ID号.
有些机器没有写入这个ID号
曾经写注册机的时候研究过一阵

网友:
这个功能,需要OEM商在驱动层完成。MS虽然提供了接口,但功能不一定可以实现。

网友:
谢谢了。
那能提供个获得mac地址的方法么?
昨天试了想从注册表里面多,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放网卡信息的目录。

网友:
有没有wince 下面取得MAC地址的方法??
请各位指教指教?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