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桌面的我的设备,回收站,放到其它文件夹去怎么做?

楼主:
在网上只找到怎样从桌面去掉

网友A:
写代码创建个快捷方式放到文件夹里面

网友:
回收站的快捷方式怎么写?

网友:
在网上查一下吧,应该不难写的

网友:
隐藏很容易。

不知道在bsp中能不能做到放到一个自定义文件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代码创建个快捷方式放到文件夹里面

这个办法可行,谢谢兄弟

又有新问题了
我用ListView_GetItemText设置My Device与Recycle Bin位置,无法改变图标位置
我确定ListView控件没设LVS_AUTOARRANGE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