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I和JENNIC两家的ZigBee解决方案,哪家更好一些?给提供些参考网站或者资料,谢谢,我偏向JENNIC

楼主:
求TI和JENNIC两家的ZigBee解决方案,哪家更好一些?给提供些参考网站或者资料,谢谢,我偏向JENNIC

网友:
http://www.tianyi-dz.com
qq:472230383

网友:
JN5139-Z01-M00的内部集成了ZIGBEE协议,该协议是JENNIC公司开发的协议,正是因为有协议在内部,所以其价格也就比一般的IC要贵,如果内部不集成ZIGBEE协议(JN5139-Z00-M00则集成了IEEE.802.15.4协议),估计价格要低很多。但是JN5139内部的ROM应该是一次性的编程ROM,JENNIC在其手册上也没有说明过其内部ROM的更多详细细节,用户在购买的JN5139中已经由JENNIC烧入了其开发的ZIGBEE协议。一般的用户也没有必要重复写ZIGBEE协议,但是成本也相应的增加了,这也是JENNIC公司的一种市场策略,卖IC兼卖协议,而TI的CC2430等芯片内部是用户可重复擦写的ROM(FLASHROM),所以TI也没有在其IC中集成协议,而是提供ZIGBEE协议给用户,TI公司是靠卖IC生存的,这也是其不同的市场策略形成的原因。 如何使用芯片内部的协议:在编程时是如何调用原本就存在芯片内部的协议代码?JENNIC在制作其库函数时就考虑了这一点,比如某个C函数f1()存在内部的0x00001000处,则该函数在芯片内部则已经定位了,并且在出厂前就已经将其烧入了JN5139中,所以如果在用户程序中要调用f1()函数,就必须知道其位置,这就是库函数的作用,编程时是要使用库函数的,而库函数的位置信息,应该在其库函数中已经定位了,也就是说在库函数中有f1()的位置信息:0x00001000,所以调用f1(),也就是程序跳到0x00001000处执行,执行完后返回结果并恢复到执行f1()之前的CPU寄存器状态。

jennic代理商 明科世纪公司  龚超 15889605893 jackey.gong#keen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