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显示屏吗?

楼主(2008-10-08):
PC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显示屏吗?
有个工控设备,其中内置一台个人电脑(PC全内置主板),需要配备显示器和键盘。
因为安装空间太小,容纳不了普通CRT或笔记本LCD显示器。况且,该设备的用户界面很简单,只需要控制串口通讯以及操作一个简单的ACCESS数据库,使用带触摸的2.5~3.5寸手机显示屏是最理想的选择。
可是按照我的理解,手机显示屏不能直接挂接在PC的Windows平台下,必须通过WinCE以嵌入式系统的方式使用。如此一来就变成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了,我从未涉足过这一块,似乎很麻烦。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可以在PC中直接使用手机显示屏吗?最好直接在Windows下使用,不是开发、调试,而是最终的运行状态。
显示屏
手机
windows
工控设备
开发

网友A:
没人愿意答疑吗?

网友B:
可以是肯定可以的,楼主没看到HTC曾经出了一款机器,同一屏可以跑windows mobile和VISTA.
具体信号转换不太了解,楼主问问看硬件工程师。

网友C:
PC 的 VGA 转换成 小LCD 显示,肯定可以用,但必需做转换。
深圳某语音卡公司的“录音机”,就是这样,用的是7吋的LCD,里面有一块转换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