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 2.2下制作好bootrom后,目标机的显示器停在了+

楼主(2008-03-11):
Tornado 2.2下制作好bootrom后,目标机的显示器停在了+
目标机是PC104,原来在Tornado 2.0下按以下步骤制作bootrom已经可用:(DOS)
> tornado\host\x86-win32\bin> torvars
> cd\
> cd tornado\target\config\pcpentium
> make clean
> make bootrom
> mkboot h: bootrom
但在Tornado 2.2下按以上步骤制作好bootrom后,拷到目标机的CF卡上后启动目标机,显示器在+后就停住了,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
目标
制作
target

网友A:
1: T2.2中pcPentium BSP有点问题,请打补丁.
2: 确保config.h中 #define INCLUDE_PC_CONSOLE.

网友B:
T2.2下直接把bootrom.bin修改为bootrom.sys
确保config.h中 #define INCLUDE_PC_CONSOLE

网友C:
谢谢了,就是这样的

网友D(2010-05-07):
ping目标机ping不上,怎么办啊,各位大虾,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