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分请教):armcc 与 arm-elf-gcc的区别?

楼主:
armcc 与 arm-elf-gcc有什么区别?有能够在Linux环境下使用的armcc吗?如果能提供,可以再加分。

网友:
armcc是不是windows下面的ads安装的那个? 区别就是armcc是windows的, arm-elf-gcc是linux的
2个编译参数和语法不太一样

网友A:
ARMCC是ARM公司提供的ARM汇编器,语法指令完全符合ARM指令集

arm-elf-gcc是基于Linux的ARM交叉编译器,使用的是GNU的汇编方式,除了指令集与ARM指令兼容(不兼容就无法移植了:-) ),语法环境和很多伪指令,都和ARM的标准不一样,比如 =和EQU, import和.globle等等。

在两者间移植需要特别注意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CC是ARM公司提供的ARM汇编器,语法指令完全符合ARM指令集

arm-elf-gcc是基于Linux的ARM交叉编译器,使用的是GNU的汇编方式,除了指令集与ARM指令兼容(不兼容就无法移植了:-) ),语法环境和很多伪指令,都和ARM的标准不一样,比如 =和EQU, import和.globle等等。

在两者间移植需要特别注意这些。
同意LS。

网友:
谢谢shuiyan,能否具体说说把用armasm环境的汇编移植为GCC时,需要移植些什么吗?有资料更好。

网友:
以下贴的是我在两者转换时常用的一个文件,有兴趣就看一下,嫌麻烦就去google一下,应该有相关的转换方法。我没找过。这些不全,其他的是一个宏文件,UE下用的,没法转成txt文件。
ARM ASM                                  GNU ASM
                                        .abort
                                        .ascii
                                        .asciz
                                        .byte
                                        .comm
                                        .data
                                        .desc
                                        .double
                                        .eject
                                        .endfunc
                                        .equiv
                                        .err
                                        .exitm
import                                        .extern
                                        .fail
                                        .file
                                        .fill
                                        .float
                                        .func
export                                        .global
                                        .hword
                                        .ident
                                        .int
                                        .irp
                                        .irpc
                                        .lcomm
                                        .lflags
                                        .line
                                        .ln
                                        .linkonce
                                        .list
                                        .long
                                        .mri
                                        .nolist
                                        .octa
                                        .org
                                        .p2align
                                        .print
                                        .psize
                                        .purgem
                                        .quad
                                        .rept
                                        .sbttl
                                        .set
                                        .short
                                        .single
                                        .skip
                                        .sleb128
                                        .space
                                        .stadb
                                        .string
                                        .struct
                                        .symver
                                        .text
                                        .title
                                        .uleb128
                                        .word

==============================
ARM ASM                                GNU ASM
align                                .align
macro                                .macro
end                                .end
if                                .if
else                                .else
elseif                                .elseif
end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