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驱动,如何及时设置收发开关?

楼主:
wince 5.0 arm9
------------------------------------------
现在需要用到RS485,我想直接修改串口的驱动,485芯片的收发开关由一个gpio控制,串口的发送FIFO为空或达到触发条件时中断,
但是必须串口的移位寄存器为空时,才能去设置485芯片为收状态,否则末几个字节会发不出去。串口移位寄存器为空时,有一个寄存器的某位会被置1,也就是说,想知道串口移位寄存器为空否,只能用查询。当发送的buffer为空时,触发一个线程去查询这个位,当置位时,设置485芯片为接收。线程自然不能及时的去置位,就可能造成有些字节被屏蔽没接收到。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
建议你看看周立功的2410 BSP代码
他的是实现了485的。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独占cpu吗?当fifo为空中断时,强制查询串口移位寄存器为空否,直到空,置位485芯片收发开关gpio,然后释放cpu。

网友A:
我在网上找到一份zlg开发板的bsp,原理图上确实有485的接口,但是驱动没发现。有串口的,但是里边没有485的内容。

网友:
我还以在wince下,如果不借助外部电路自动控制,很难很好的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找到一份zlg开发板的bsp,原理图上确实有485的接口,但是驱动没发现。有串口的,但是里边没有485的内容。

他所谓的485.貌似是直接接串口的。你仔细看他的串口驱动。已经被占用,不可能再写个驱动的。

网友:
SMDK2410_ZY_V11我找到的bsp的名称。
那个串口驱动是,用的smdk2410里的,他只写了自己的类,做了简单的处理。大部分是用的smdk2410的,而这自己写的并没发现对485那个gpio进行操作的。不知道我下的bsp,是否正确。
gooogleman,你能否帮忙看看呢?你那有zlg的bsp吧。

网友:
http://www.arm9bbs.com/thread-1408-1-1.html
这是我下载的链接。

网友B:
我有,明天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明天我看看吧。

周立功的办法是使用应用程序打开串口驱动和GPIO驱动来实现485通信。
发送数据设置和485发送使能端相连的GPIO设置为高电平,发现完毕设置成低电平即可。

你可以照着他的方法做,

如果你不想写GPIO的驱动,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直接控制GPIO实现。——不过直接控制GPIO只能在wince5.0下可以行,6.0不行,4.2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谢谢。
在串口驱动里添加gpio控制的代码和自己写一个流接口驱动来控制gpio,两种办法我都试过了。是可以实现接收发送,但是会出现接收不及时导致漏掉数据的情况。因为通信的另一方是用单片机做的,裸机下实时性最高。ARM虽然处理速度快,但是在wince下,会出现不及时切换收发开关,所以导致丢数据。当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处理过后,延长时间回数据,可是应该延长多少才合适,当延长的时间满足了不丢包,可是这样的通信,就慢很多了。

网友A:
我还有个问题请教gooogleman,在驱动的init部分我总看见会去读注册表的L"Priority256"值,读出的值放在一个全局变量里,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地方用到它。我想知道,这个读出的值是指的当前驱动主线程的优先级吗?而这个优先级是操作系统自动分配的吗?因为驱动代码里除了读出它,放在一个全局变量里,但是并没有用到它。哦可能还有另一个意思,这个值指的是在驱动里创建的线程的优先级?或者整个驱动里所有线程的优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在串口驱动里添加gpio控制的代码和自己写一个流接口驱动来控制gpio,两种办法我都试过了。是可以实现接收发送,但是会出现接收不及时导致漏掉数据的情况。因为通信的另一方是用单片机做的,裸机下实时性最高。ARM虽然处理速度快,但是在wince下,会出现不及时切换收发开关,所以导致丢数据。当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处理过后,延长时间回数据,可是应该延长多少才合适,当延长的时间满足了不丢包,可是这样的通信,就慢很多…

我觉得是你的程序没有处理好。
你直接疯狂发送肯定会接手不了这么快了。即使顶得住,这块ARM也是运行的慢的要死了,波特率设置低点,9600就可以了。
你试试,如果你不停的发送给PC机,PC机有时候会慢的要死。

你应该实现两台ARM和单片机的握手——就是我处理完了你再发给我
我几个月前用2440和三个单片机做CAN总线通信,完全没有问题,数据不会丢失。并且也不耗2440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个问题请教gooogleman,在驱动的init部分我总看见会去读注册表的L"Priority256"值,读出的值放在一个全局变量里,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地方用到它。我想知道,这个读出的值是指的当前驱动主线程的优先级吗?而这个优先级是操作系统自动分配的吗?因为驱动代码里除了读出它,放在一个全局变量里,但是并没有用到它。哦可能还有另一个意思,这个值指的是在驱动里创建的线程的优先级?或者整个驱动里所有线程的优先级。

线程优先级。这个在哪里调用我还没有查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我用串口做通信的时候没任何问题。
我的通信是主从式,arm板发6个bytes,单片机接到处理后回5个bytes。然后arm再发送,单片机收到处理后再回。每次发送或接收的长度都不会大于fifo长度16个bytes。arm发送没问题,问题是单片机发回的数据arm漏收。

网友:
显然单片机发回的数据没有进入arm的硬件fifo里。

网友:
程序问题,此贴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