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windowsCE的选择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公司做个项目,需要其它公司提供手持终端,但就选择什么系统的手持终端机产生了疑惑。有的公司用的是linux系统的,有的是windowsCE。当然,设计人员各执己见了,说不同的系统有各自的弊端和优点。
    所以,我想向就以下几点向大家请教

    1.既然是手持设备就要考虑功耗,那么两种系统在功耗上有什么不同呢?

    2.在两种系统中进行图形化设计有什么相应的设计软件?及优越性?有一家用linux的用QT。

    我对嵌入式操作系统不熟,但是要做一套图形界面操作软件,放在嵌入式中运行。打算用c++写,大家指点。

网友:
这个项目由LZ负责?

如果对linux不熟,请选择CE。

网友:
还要看你要连接的设备和驱动的情况的。

如果对硬件的要求比较少,那区别不大了。
CE 看起来还是比较友好的,MS 提供的资料还是蛮多的
Linux QT的开发资料也不少,也有不少开源的项目,只是移稙费点劲

如果不熟,还是先选择 CE 吧

网友:
我对嵌入式系统不熟,别人做.我就是想在潜入式系统下用图形界面设计软件设计界面.
我原来是用vb设计,后来才想到不能在嵌入式系统上跑,现在在重新设计,由于没用过嵌入式系统,也没在系统下用图形软件设计界面,所以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两种系统,在功耗差别不大
做图形界面设计,用CE的优势就是可以用EVC程序开发相对简单,也好找人,EVC与VC差别小,主要是EVC只支持宽字符
linux做界面要麻烦一些,不好找人

网友A:
在ce版问这个问题,当然都推荐CE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e版问这个问题,当然都推荐CE了,呵呵

我觉得专用终端,开发难度差不多.wince的优势是应用软件种类比较多,兼容性好.

网友:
从公司的角度看问题:

最大的区别:

WINCE 收费

LINUX 免费

这个是致命的!

但 WINCE ,微软的支持力度很强,网上的资料很多!

网友:
vb6可以在WINCE下跑吗?

网友:
最大的区别:
WINCE 收费
LINUX 免费
//否,linux用于商业用途也是要收费的。linux是开源,不是免费。
//如果没有接触过linux,那么建议使用CE。

网友:
linux比较难,wince容易上手,开发成本低。自己看着选择吧

网友B:
那vb6编的程序可以windows CE上运行吗?

网友:
wince有vb的开发工具包,有了这个工具包,vb6编的程序才能在ce上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vb6编的程序可以windows CE上运行吗?

不行,EVB才可以。靓仔,你要找本书看看,比较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区别:
WINCE 收费
LINUX 免费
//否,linux用于商业用途也是要收费的。linux是开源,不是免费。
//如果没有接触过linux,那么建议使用CE。
linux用于商业用途也不收费的!前提是你如果选用商业公司的linux系统当然要收费了,如果自己DIY的,肯定以及确定的说不收费。

如果楼主对Linux不熟悉的话,建议选winc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区别:
WINCE 收费
LINUX 免费
//否,linux用于商业用途也是要收费的。linux是开源,不是免费。
//如果没有接触过linux,那么建议使用CE。
linux用于商业用途也不收费的!前提是你如果选用商业公司的linux系统当然要收费了,如果自己DIY的,肯定以及确定的说不收费。

如果楼主对Linux不熟悉的话,建议选wince。

//除非你的程序也开源,否则要交费。当然国内没这么严格。

网友:
站在楼主角度我觉得CE会容易一点.

网友:
首先,lz如果是pm的话,考虑项目周期,和开发人员问题,在开发周期较短,人员有限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一个成熟的linux的嵌入式产品的,因为linux虽然开源,但是很多嵌入式驱动都需要根据硬件环境开发,需要较长的开发周期和人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用wince是比较好的方案,有成熟的库驱动供使用,底层的问题基本不用考虑,直接开始应用程序部分的开发,而且图形方面的处理很成熟。当然,如果有充分的时间和强大的开发实力,我支持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区别:
WINCE 收费
LINUX 免费
//否,linux用于商业用途也是要收费的。linux是开源,不是免费。
//如果没有接触过linux,那么建议使用CE。
linux用于商业用途也不收费的!前提是你如果选用商业公司的linux系统当然要收费了,如果自己DIY的,肯定以及确定的说不收费。

如果楼主对Linux不熟悉的话,建议选wince。

linux不收费,但使用QT来开发的话,QT收费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