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IL_Initialize的回调函数

楼主:
hrRilInit   =  RIL_Initialize(1,
                              FDNResultCallback,
                              FDNNotifyCallback,
                              dwRILNotificationClasses,
                              NULL,
                              &g_hRil
                              );
上面函数调用中的回调函数FDNResultCallback和FDNNotifyCallback分别在什么时候别调用到?
小弟对这个问题有点糊涂, 怎么也想不明白, 请师兄些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Result应该是每次RIL函数调用完了都会有被调用的
Notify的话应该是有RIL有什么事件需要通知AP层的时候会被调用
详细说明还是请查看帮助文档
这种回调调用是MS设计的一个巧妙的地方,值得借鉴

网友:
Result会在任何RIL函数调用完之后都被调用吗?

网友:
应该是的吧
你去看每个调用的函数,如果有
An asychronous result of RIL_RESULT_OK indicates success. The lpData notification parameter points to a RILMESSAGEINFO structure.
那就应该会被调用
我没有每一个函数都查过

网友:
你也在整RIL部分?你用的软硬件平台是怎么样的?

网友:
RIL函数是通过异步机制调用的.
RIL_Initialize 在底层会调用RIL_OPEN函数,创建一个相应的对象(ril 层管理着许多这样的对像),比如:当调用如RIL_GetCurrentOperator时,通过HRIL就关联到一个RIL_Initialize创建的对像上,这样的函数时会调用RIL_IOCONTROL,这时RIL层会下发相应的AT命令,发完之后就返回了,应用层调用RIL_GetCurrentOperator就返回了,当底层处理完这个AT命令后,其结果返回给RIL,RIL通过这个对象上结果回调函数返回相应的结果(此时调用ResultCallback)。如果RIL_Initialize时请求了通知,当RIL层收到底层的通知后,会通过对像上的通知回调函数返回(调用notifyCallback)

网友:
引用楼主 song_alone 的帖子:
hrRilInit  =  RIL_Initialize(1,
                              FDNResultCallback,
                              FDNNotifyCallback,
                              dwRILNotificationClasses,
                              NULL,
                              &g_hRil
                              );
上面函数调用中的回调函数FDNResultCallback和FDNNotifyCallback分别在什么时候别调用到?
小弟对…

一个是结果回调,一个是通知回调。结果回调就是查询、命令的结果出来的时候RIL将调用此回调函数告诉上层;通知回调一般是网络消息之类的,例如ril发现无网络了,就会用通知回调来告诉所有的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