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专家gsymichael请进:关于 SDwifi

楼主:
sorry!那个帖子名字打错了!

gsymichael兄:
    现在的状态是:加上SDIO_INTERRUPT_CHECK_ON(pController);后
    在case SDHCDAckSDIOInterrupt:中打印两条SDControl.c_SDHSlotOptionHandler:SDIO INT (still)!
    又进入else打印一条SDControl.c_SDHSlotOptionHandler:into else if,之后不知道进哪就死掉了(SD卡不死)
    具体代码如下: case SDHCDAckSDIOInterrupt:
                          // acquire the lock to block the SDIO interrupt thread
            ACQUIRE_LOCK(pController);
            if ( ( pController->pSDMMCRegisters->stat & 0x8000 ) &&
                ( pController->pSDMMCRegisters->ireg & 0x0800 ) &&
                pController->fSDIOEnabled )
            {
                RETAILMSG(1, (TEXT("SDControl.c_SDHSlotOptionHandler:SDIO INT (still)!\r\n")));
                SDHCDIndicateSlotStateChange(pController->pHCContext,
                                                0,
                                                DeviceInterrupting);
            }
            else if( pController->fSDIOEnabled )
            {
                        RETAILMSG(1, (TEXT("SDControl.c_SDHSlotOptionHandler:into else if!\r\n")));
                          SDIO_INTERRUPT_ON(pController);
  SDIO_INTERRUPT_CHECK_ON(pController);//wx_20081122
pController->fSDIOEnabled = TRUE;
}
            }

网友A:
怎么,准备送分给我?

网友:
是那个帖子在名字上少打个'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准备送分给我?

你可以向xqhrs232请教一下,他是不是搞过这个啊。
我目前也还在看这部分的代码,还有很多不知道

网友:
我晕了
只要加一点信息,就死机的特别快

网友:
在函数SDHBusRequestHandler中
有:
if (pController->fSDIOEnabled)
    {
        cmdatRegister |= MMC_CMDAT_SDIO_INT_EN;
    }

这个不是跟
#define SDIO_INTERRUPT_CHECK_OFF(pHc) \
   READ_MOD_WRITE_MMC_REGISTER_AND_OR(pHc, MMC_CMDAT, 0xffffffff, MMC_CMDAT_SDIO_INT_EN)
一个意思,
那说明这个设置其实他已经设置了!

网友:
感谢各位帮顶

gsymichael 兄:
   在SD.H中:定义了如下引脚
           // GPIO definitions for the MMC controller
#define MMCCLK_PIN                  GPIO_32;
#define MMCCMD_PIN                  GPIO_112;
#define MMCDAT0_PIN                 GPIO_92;
#define MMCDAT1_PIN                 GPIO_109;
#define MMCDAT2_PIN                 GPIO_110;
#define MMCDAT3_PIN                 GPIO_111;

#define GPIO6_MMCCLK_PIN            GPIO_6
#define GPIO8_MMCCS0_PIN            GPIO_8
#define GPIO10_DAT0_PIN_POLL        GPIO_10
#define GPIO12_DAT1_PIN_INTERRUPT   GPIO_12

其中
#define MMCCLK_PIN                  GPIO_32
#define MMCCMD_PIN                  GPIO_112;
#define MMCDAT0_PIN                 GPIO_92;
#define MMCDAT1_PIN                 GPIO_109;
#define MMCDAT2_PIN                 GPIO_110;
#define MMCDAT3_PIN                 GPIO_111;
这几个基本的SD引脚都已经连接了
但是
#define GPIO6_MMCCLK_PIN            GPIO_6
#define GPIO8_MMCCS0_PIN            GPIO_8
#define GPIO10_DAT0_PIN_POLL        GPIO_10
#define GPIO12_DAT1_PIN_INTERRUPT   GPIO_12
这几个引脚有的没连接,有的作为调试引脚连到LED上了

不知道这几个引脚是不是必须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帮顶

gsymichael 兄:
  在SD.H中:定义了如下引脚
          // GPIO definitions for the MMC controller
#define MMCCLK_PIN                  GPIO_32;
#define MMCCMD_PIN                  GPIO_112;
#define MMCDAT0_PIN                GPIO_92;
#define MMCDAT1_PIN                GPIO_109;
#define MMCDAT2_PIN                GPIO_110;
#define MMCDAT3_PIN                GPIO_111;…

你的BSP还真是乱。SD卡有四个数据引脚,一个卡壳中断脚印,一个时钟。一个响应引脚,就这几个了吧。

网友:
呵呵,看看samsung的代码
其实wifi也不是很难
在使用微软架构的基础上,呵呵

网友:
搞定了
揭贴接分了

网友A:
把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经验分享一下

并且,来接分了。

网友:
我晕!
我一直用的这个硬件供电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换上一块新版本的板子就好了!
经验就是先确定硬件是不是有问题再说....
要不苦了咱们了!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帮忙!

异常感谢gsymichael 兄这几天一直帮我查看程序和datasheet!!!

网友:
虽说是硬件问题,但是搞明白了SDIO的工作过程,也算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