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怎么学呀?

楼主(2008-08-31):
嵌入式怎么学呀?
书有很多但讲的都是不同的模块芯片。
1应该先学哪个芯片呀?
2学这个还要一些硬件,应该买哪个合适?都多少钱?
硬件
怎么学

网友A:
先网上下个proteus,然后下几个例子练练,有钱的话买块周立功的入门学习板学学

网友B:
我个人觉得ARM和八位机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如果LZ要做ARM就别从八位机开始了
直接上ARM
硬件,一般有这么几种:
仿真器,开发板,功能模块等
价格根据功能相差很大...
从几百到上W不等

网友C:
同感哦
一种芯片一本书,都不知道从那里入手

网友D:
arm怎么入门啊,需要那些入门知识,本网站哪有入门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