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CPU执行完一条指令?

楼主(2008-12-30):
怎么知道CPU执行完一条指令?
RT
也就是说CPU怎么控制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钟周期?
时钟

网友A:
这个事晶振和震荡周期等等,
如果是ARM,还要考虑流水线等影响。

网友B:
兄弟,
你是问时钟周期是怎样定的还是在问一条指令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