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ME开发的程序在pxa270上能运行吗?

楼主(2008-06-05):
J2ME开发的程序在pxa270上能运行吗?
如题!J2ME开发的程序在pxa270上能运行吗?pxa270上装有wince5.0系统,能运行J2me开发的应用程序吗?
j2me 是用eclipse搭建的 如果能的话 怎样移植??谢谢
j2me
应用程序
开发

网友A:
关键看wince5.0系统是否集成了Java VM。
如果没有,则不能运行。

网友B:
wince5.0本身是不带JAVA VM的,需要第3方的支持。

网友C:
一般是不能的,看有没有第三方面的支持。

网友D:
如果要让wince带有java vm的话 该怎么做呢? 这个第三方软件在哪里能得到? 得到了后 也是像用pb定制wince内核一样 将它选入pb中 再定制内核吗?

网友:
WINCE下的JAVA VM不少,建议去手机论坛找,毕竟在手机上运行java程序很多见,wince上倒不多。
可以在pb中加入内核,也可以直接下载到wince设备运行安装。

网友E:
微软本身不提供JVM,但是可能从第三方获得.

网友F:
感谢 有哪位仁兄可以提供一个能够在wince上运行的java vm 并描述一下具体的安装步骤 不胜感激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