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有i/o操作,不能有获取信号量的操作呢?

楼主:
为什么说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有i/o操作,不能有获取信号量的操作呢?
事实上我做过实验,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狂打印的话,系统会立即死机或复位。
这个问题一直没怎么想明白,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跟堆栈有关,中断中做尽量少的事情。。。

网友:
为了保证实时性以及下一个中断,中断执行的操作越少越好

网友:
i/o操作和获取信号量都属于可能被阻塞(pend)的操作。
这在中断程序中是明确禁止使用到。
对于中断函数中调用可能阻塞的函数,轻则引起系统任务调度打乱,失去实时性,重则系统崩溃或复位。
vxworks属于硬实时操作系统,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操作即会死机或复位。

网友:
中断的优先级很高,如果在那里等信号量的话,别的 Task 可能会被阻塞没有机会释放信号量造成死锁。

网友:
引用斑竹ningxin的话:
在某些操作系统中,是可以在一些特定的低优先级ISR里面进行pend操作的。这要求操作系统的中断,有线程上下文(线程(任务)上下文是任务调度的基础,注意任务上下文不等同于中断上下文)。称为“中断线程化”。
Vxworks的任务调度是依赖于中断的,同时,为了实时性考虑,Vxworks不支持中断线程化,ISR是没有任务(线程)上下文的。如果支持中断线程化,那么将导致中断响应时间不确定,实时性难以得到保证。
如果在vxworks里面,使用了可能blocking的代码,那么有2种情况:
一种是关中断运行。那么,在blocking的地方,将永远等待。因为这时候任务调度依赖的时钟中断都不能响应,也就是说任务调度器都不能运行了,系统就死在中断里了。
另一种是开中断进行。那么,在blocking的地方,任务调度器仍然可能运行。此时,任务调度器会企图把ISR的TCB属性改为pend。但是ISR没有TCB,必然也出错。

在Vxworks里,通常是这样处理的:在ISR里,除了对中断寄存器进行必要的操作之外,尽量简单的就是只释放一个信号量,通知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来完成可能引起blocking的工作。这类似于Linux的上下半部的处理方法。

在中断嵌套的情况下,中断上下文没有任务上下文那么复杂。只是保存了PC指针,和一些相应的寄存器的状态就够了。中断有的使用硬件堆栈,有的使用软件堆栈。

楼主的情况应该属于第2种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感觉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越来越清晰了。
在各位的回答中有几点还想麻烦大家帮我明确一下,多谢!
1.Hshi大虾说的“如果支持中断线程化,那么将导致中断响应时间不确定,实时性难以得到保证。”应该怎么理解?为什么线程化会导致中断响应时间不确定?
2.sterrys大虾说的“中断的优先级很高,如果在那里等信号量的话,别的 Task 可能会被阻塞没有机会释放信号量造成死锁。”,中断服务程序正在运行,那么别的task就不会被执行,又怎么会造成死锁呢?
3.topcool99大虾,能不能说一下vxworks中的中断服务程序要在多少时间内完成才不会导致死机或复位呢?

谢谢大家!!

网友:
3.topcool99大虾,能不能说一下vxworks中的中断服务程序要在多少时间内完成才不会导致死机或复位呢?

不调用可能阻塞的函数,时间没有绝对限制,但一般要求越短越好。

网友:
谢谢,也请其他几位大侠抽空帮小弟回答一下。多谢!

网友:
我觉得:中断的优先级很高,如果在那里等信号量的话,别的 Task 可能会被阻塞没有机会释放信号量造成死锁。
很有说服力。
这个问题真是好啊。
希望大虾们多多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