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过滤驱动应如何编写?

楼主:
因为想知道获取的键盘数据是哪个键盘发来的(有2个键盘),所以 想写个USB键盘过滤驱动,在过滤驱动中更改键盘码,从而来判断到底是哪个键盘发出的消息。不知道应该如何编写键盘过滤驱动,我用DriverStudio中自带的usbfilt过滤驱动,但是安装后键盘无法使用,有个黄色的感叹号,为什么?

网友:
自己顶下,希望有人帮下

网友:
如果你的程序没有问题,那么就是你的安装有问题,可查一下注册表内的键值,KeyBoard Filter驱动要挂二个地方,一个是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下边要有一个驱动的详细的键值,另一个是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B-E325-11CE-BFC1-08002BE10318}\UpperFilters内要有该驱动的名字的键值,在kbdclass的前面或者后面要看你的驱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