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读取 txt 文件,并显示到CEDIT中,但是显示出乱码,应该是WINCE UNIC的问题,我该如何读取出来呢

楼主:
EVC中读取 txt 文件,并显示到CEDIT中,但是显示出乱码,应该是WINCE UNIC的问题,我该如何读取出来呢

代码如下:

LPCTSTR p;
    if(FindFirstFile(L"1.txt",&wfd)==INVALID_HANDLE_VALUE )
        {
                MessageBox(L"FileFind");
                //return;
        }
    CFile f(L"\\1.txt",CFile::modeRead);
    DWORD dwLen=f.GetLength();
    char *pBuf=new char[dwLen+1];
    UINT nBytesRead=f.Read(pBuf,dwLen);
    pBuf[dwLen]='\0';
    f.Close();

    CString str=pBuf;//pbuf中的ansi字符会被自动转换成unicode。

        p = str;
        SetDlgItemText(IDC_EDIT1,str);
        MessageBox(str);

网友:
我的TXT保存成UNICOL码了。也试过只读和不是只读的属性。仍然是乱码,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
这个不能直接显示读出来的
wince下的是unicode
要转换才能显示
————————————
        //pcharbuff = new char[filelen];
        pcharbuff=(char *)malloc(READSIZE);
        //ret = ReadFile(hFile, pcharbuff, filelen, &actlen, NULL);        /* 从文件中读出数据 */
        ret = ReadFile(hFile, pcharbuff, READSIZE, &actlen, NULL);        /* 从文件中分段读出数据,每次30K */
        if (ret == TRUE)
        {
                LPTSTR pStr = m_strDisp.GetBuffer(filelen);
                // 将字节转化为 Unicode 字符串——这个函数可以帮助你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0, pcharbuff, filelen, pStr, filelen);
                m_strDisp.ReleaseBuffer();
                UpdateData(FALSE);                                                                                /* 将读出的数据显示出来 */
                MessageBox(_T("读文件成功!"));
        }

网友:
gooogleman,正解!@赞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上,MultiByteToWideChar()可以很好的解决字符的转换.
用EVC下读和写都要注意字符的转换.

网友:
哇哇。。之前我也看到了这个函数,但是跟我擦肩而过,试下先!!

网友:
CFile f(L"\\1.txt",CFile::modeRead);

DWORD dwLen=f.GetLength();
char *pBuf=new char[dwLen+1];
UINT nBytesRead=f.Read(pBuf,dwLen);
pBuf[dwLen]='\0';

f.Close();

UINT wlen =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0, pBuf, -1, NULL, 0);

CString   aa(pBuf,wlen);

MessageBox(aa);

LPTSTR pwText = aa.GetBuffer(wlen);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pBuf, wlen, pwText, dwLen);

SetDlgItemText(IDC_EDIT1,pwText);

UpdateData(FALSE);

我使用上面的代码来显示,结果还是乱码,是不是还有什么差错呢?

网友:
呵呵,在这里看到Goooogleman

网友:
/*******************************************************//
//****************读取文本相关操作***********************//
//入口参数:m_Readtxt,打开文件的路径信息。
//出口参数:m_strtempswap,返回值为读取的文本。
//*******************************************************//
CString CM2printDlg::Readtextinfo(CString m_Readtxt)
{        CString  m_strtempswap=_T("没有找到数据");
        CFile file;
        if(!file.Open(m_Readtxt,CFile::modeRead ))
        {
                return m_strtempswap;//打开文件
        }

        int m_nFilelength=file.GetLength();
        BYTE *pfilenewmem = new BYTE[m_nFilelength];//新建内存空间
        memset(pfilenewmem,0,m_nFilelength);//初始化内存在新建空间内写入零
        file.SeekToBegin();                        //寻找读取文件的开始
        file.Read(pfilenewmem,m_nFilelength);
        file.Close();

        TCHAR *pSwapbuff = new TCHAR[m_nFilelength*2];
        memset(pSwapbuff,0,m_nFilelength*2);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0,(char*)pfilenewmem,m_nFilelength,pSwapbuff,m_nFilelength*2);
        m_strtempswap.Empty();
        m_strtempswap.Format(_T("%s\n"),pSwapbuff);
        m_strtempswap.TrimRight();

        delete []pSwapbuff;
        pSwapbuff =NULL;
        delete []pfilenewmem;
        pfilenewmem=NULL;

        return m_strtempswap;

}

void CM2printDlg::OnOpenfile()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String cspath;
        CFileDialog * dialog = new CFileDialog(TRUE);

        if(IDOK==dialog->DoModal())
        {
        cspath=dialog->GetPathName();
                filedata=Readtextinfo(cspath);
                m_disfiledata.SetWindowText(filedata);

        }
}
调试通过的,直接拷贝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我以为你解决了呢。给个源码你吧

做的很好的,是在wince下看电子书的源码。(不过不是我写的。)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907944
自己好好看看吧。

网友:
其实是搞好了,原来是w哦读的文件本来就是UNICODE,现在把读取的文件改为ASCI就可以了,谢谢GOOGLEMAN,让你失望了哈哈!!!感谢楼上各位!!

结贴路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