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WinCE访问数据库,打不开数据库,请帮忙分析一下!
killer302vs
killer302vs

网友A(2008-03-11):
WinCE访问数据库,打不开数据库,请帮忙分析一下!
WinCE访问数据库,打不开数据库,请帮忙分析一下!
hr = CoCreateInstance(g_ClsID,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CLSCTX_LOCAL_SERVER, IID__Connection, (LPVOID*) &m_Conn);
if (hr!=S_OK)
{
AfxMessageBox(_T("CoCreateInstance error!"));
}
else
{
AfxMessageBox(_T("CoCreateInstance ok!"));
}
CoCreateInstance()可以正确执行。
hr = m_Conn->put_Provider(TEXT("cedb"));
hr = m_Conn->Open(TEXT("\\硬盘\\SQL Server CE 2.0\\abc.mdb"),TEXT(""),TEXT(""),adOpenUnspecified);
if (FAILED(hr))
{
AfxMessageBox(_T("Open Database is failed!"));
}
else
{
AfxMessageBox(_T("Open Database is successed!"));
}
open()一直打不开数据库,cdb的数据库也试过,还是不行!
error
数据库
WindowCE

网友B:
不懂c++哦
帮顶

网友C:
是否由於提供的路徑不正確,導致的。

网友D:
HRESULT hError = (HRESULT)GetLastError();
看看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E:
已经调通了,由于路径的原因,可能是含有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