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VC下使用STL的map编译出错,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
我在eVC下使用STL的map,会有这样的编译错误: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__thiscall std::_Lockit::~_Lockit(void)"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__thiscall std::_Lockit::_Lockit(void)"

网上搜到有如下的办法,但不知具体应该怎样去弄,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谢谢!!!

1  需要自己写代码,空的就行
  using   namespace   std;
  _Lockit::_Lockit

我建了空白的函数,提示说fatal error C1001: INTERNAL COMPILER ERROR
还需要写什么代码吗?

2  有如下的定义,但没有实现_MT下的函数。

#if defined(__cplusplus)
class _CRTIMP2 _Lockit
{ // lock while object in existence
public:
#ifdef _MT
#define _LOCKIT(x) lockit x
_Lockit();
~_Lockit();
#else
#define _LOCKIT(x)
_Lockit()
{}
~_Lockit()
{}
#endif /* _MT */
};
#endif /* __cplusplus */
/* MISCELLANEOUS MACROS */

我没明白这段代码应该放在哪里。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已搞定。删不掉帖子啊,奇怪

网友:
交出解决方法!!不然....

网友:
垃圾贴,不说解决方法!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