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数字锁相环的问题
利用单片机给频率合成器传分频比等数据,请问:当掉电后,频率合成器是不是保存了我最后一次送的分频比呢?
合成器
频率
锁相环

网友A:
看频率合成器的datasheet

网友B:
看频率合成器的datasheet.................

网友C:
问题是上面没有写啊

网友D:
如果能读就在初始化的时候读一下;或者在CPU的flash/EEPROM保存一下,每次重新初始化一下;或者自己试试看是不是保存了。

网友E:
掉电后应该是频率合成器的初始状态,不可能保留你的任何设置,除非频率合成器有EEPROM之类的存储,这还要看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