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使用vxworks自带的wind web server,点几下网页上的链接就无法打开网页?

楼主:
 如题。
使用vxworks2.2自带的wind web server,如果点网页上的链接速度太快,浏览器就显示无法显示网页。过了半分钟又恢复正常?
而且发现目标机的web server无相应后,目标机同样使用tcp的telnet server和smtp client都无法使用,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我还porting了另外的web server,不再用vxworks自带的了,没想到同样发生这样的问题。我的web server的initial和task入下:

int http_init()
...
    http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httpsock == ERROR)
        return -1;

    httpsin.sin_family = AF_INET;
    httpsin.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httpsin.sin_port = htons(80);   /* http port */
    e = bind(httpsock, (struct sockaddr*)&httpsin, sizeof(httpsin));
    if(e)
    {
        printf("error %d binding tcp http server\n", e);
        return -1;
    }
    e = listen(httpsock, 254);
    if(e)
    {
        printf("error %d starting listen on http server\n", e);
        return -1;
    }
}

void http_task (void)
{
    while (httpsock != ERROR) {
        httptmp = accept(httpsock, (struct sockaddr *)&client, &addrlen);
        if(httptmp != ERROR)
        {
            http_connection(httptmp);
            httptmp = ERROR;
        }
        http_loop();
        taskDelay(1);
}

我发现web server出现问题后,浏览器再发tcp connect请求,目标机直接将这个tcp session reset。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不好意思,用的是vxworks5.5。
http initial部分遗漏了一部分代码:
int http_init()
{
...
    /* start up an HTTP port listen */
    http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httpsock == ERROR)
        return -1;

    httpsin.sin_family = AF_INET;
    httpsin.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httpsin.sin_port = htons(80);   /* http port */
    e = bind(httpsock, (struct sockaddr*)&httpsin, sizeof(httpsin));
    if(e)
    {
        printf("error %d binding tcp http server\n", e);
        return -1;
    }

    /* Set listen socket's non-blocking flag so we can poll accept() */
   on = 1;
   if(ioctl(httpsock, FIONBIO, (int)&on) == -1 ) {
           printf("error ioctl() fail!\n");
        return -1;
   }

    e = listen(httpsock, 254);
    if(e)
    {
        printf("error %d starting listen on http server\n", e);
        return -1;
    }

    return 0;
}

网友:
这么长时间都没人回啊,寒一个
不过花了两周时间,成功解决此问题

网友:
是web服务器等到客户端的时间,你可以把HTTP_SOCK_TIMEOUT 的时间改小点。我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你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