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的Shell能否完全去掉?

楼主(2008-11-05):
CE5.0的Shell能否完全去掉?
我的CE系统能不能完全不要Shell?
是不是有些API需要Shell支持?
完全

网友A:
Shell不加可能就没有显示输出了,显示将无法输出。
如果不用显示功能,应该可以关闭的。

网友B:
可以完全去掉呀,不过一般是headless设备上才这样做,也就是不需要显示,不需要用户输入的设备上。

网友C:
当然也可去掉的,只运行一个CE内核也是可以的

网友D:
ce是可裁剪的,
shell也只是可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