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驱动慢慢会死机

楼主:
我自己写的驱动 就入口代码 怎么会慢慢死机呢?
还有 有个软件 VStart这个软件会死掉。是不是这个软件和我驱动有冲突啊?
驱动、代码

DispatchCreateClose        proc        pDeviceObject:PDEVICE_OBJECT, pIrp:PIRP                                ;DispatchCreateClose
        mov eax,pIrp
        assume        eax : ptr _IRP
        mov [eax].IoStatus.Status,STATUS_SUCCESS
        and [eax].IoStatus.Information,0
        assume        eax : ptr nothing
        invoke        IoCompleteRequest,pIrp,IO_NO_INCREMENT
        mov eax,STATUS_SUCCESS
        ret
DispatchCreateClose        endp

DriverUnload proc pDriverObject:PDRIVER_OBJECT                                                                                        ;DriverUnload
        invoke        IoDeleteSymbolicLink,addr usLinkName
        mov eax,pDriverObject
        invoke        IoDeleteDevice,(DRIVER_OBJECT PTR [eax]).DeviceObject
        invoke        ZwClose,hWaitEvent
        ret
DriverUnload endp

DispatchControl proc uses esi edi ebx pDeviceObject:PDEVICE_OBJECT, pIrp:PIRP        ;DispatchControl
        ret
DispatchControl endp

DriverEntry proc pDriverObject:PDRIVER_OBJECT, pusRegistryPath:PUNICODE_STRING
local status:NTSTATUS
local pDeviceObject:PVOID
local @dwTmp
        mov eax,cr0
        and eax,0FFFEFFFFH
        mov cr0,eax
        mov status, STATUS_DEVICE_CONFIGURATION_ERROR
        invoke        IoCreateDevice,pDriverObject,0,addr usDevName, FILE_DEVICE_UNKNOWN,0, FALSE, addr pDeviceObject
        .if eax == STATUS_SUCCESS
                invoke        IoCreateSymbolicLink,addr usLinkName,addr usDevName
                .if eax == STATUS_SUCCESS
                        mov eax,pDriverObject
                        assume eax : ptr DRIVER_OBJECT
                        mov [eax].MajorFunction[IRP_MJ_CREATE*(sizeof PVOID)], offset DispatchCreateClose
                        mov [eax].MajorFunction[IRP_MJ_CLOSE*(sizeof PVOID)], offset DispatchCreateClose
                        mov [eax].MajorFunction[IRP_MJ_DEVICE_CONTROL*(sizeof PVOID)], offset DispatchControl
                        mov [eax].DriverUnload, offset DriverUnload
                        assume eax:nothing
                        mov status, STATUS_SUCCESS
                .else
                        invoke        IoDeleteDevice, pDeviceObject
                .endif
        .endif
        ;int 3
        mov eax,status
        ret
DriverEntry        endp
end        DriverEntry

网友:
慢慢慢慢才死机?内存泄漏?

网友:
不知道 是不是和VStart冲突啊?我晕哟 找不出来错误。
比如我问下 如果分配了一段不分页内存 不释放他  会不会这样。

网友:
从病症看是内存泄露的迹象。

网友:
不是的,一定是访问到了内存出现了冲突,就像你打开一个文件,如果一直调用自身,就会慢慢死机!!!

网友:
问题找到了。。在驱动入口
mov eax,cr0
and eax,0FFFEFFFFH
mov cr0,eax
关闭486CUP对页面的保护机智 如果不恢复保护 就会慢慢死机。。但是单核下好象正常。

网友:
楼主是不是真的在问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