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中文显示

楼主:
我有这两台GPS机器.一个是>NET4.2的,另一个是5.0的.
城际通3520的地图在4.2的机器上可以显示那个手写输入的中文.
在5.0的机器上面却是显示些钗钗.其他界面的中文都能正常显示.

现在想问:两台机器上字体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在4.2的机器上可以显示.
而在5.0的机器上却不能呢.还有同样在5.0的机器上有的中文能显示有的却不能.
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电话咨询软件提供商

网友:
那我还不如去问微软了嘛.

网友A:
我看到的ce5设备上的城际通的地图是正常的。

你的城际通不是for ce 5的?

网友:
先也要弄清楚问题所在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ce5设备上的城际通的地图是正常的。

你的城际通不是for ce 5的?

最新版的3520的.
就手写输入那模块有乱码, 其他都是好的.

网友:
给张图片更直观吧.

只有手写输入这里不能显示....

网友:
编码方式吧,呵呵,详细的都跟你说了,帮你顶下吧

网友:
其实就是字体的原因造成的.
多了个字体.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