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不能多次写入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在学习单片机,用的周立功DP51-H和DPFLASH下载软件。刚往单片机上烧写小程序还行,但是只要一上20k的程序,就很有问题.具体的情况就是:20k以上的代码,只能烧写一次。第二次烧写,DPFLASH就会提示通讯口出现错误,只有电脑再重启一次,就可以再烧写一次,大家可想而知,一天要 调试多少次程序,一天50几次要重启电脑的话,时多郁闷的一件事情。
首先排除开发板和DPFLASH的问题,因为再其他电脑上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肯定是我电脑的问题。我想是要换电脑了?

有这样类似问题的仁兄提提建议,1.系统设置问题?2.内存问题?

谢谢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网友:
可能是软件问题!!!
西安杨工单片机博客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不一定要换电脑的,可能重装系统就行。
下载是什么接口?并口?串口?USB?可能是这些接口的驱动程序有了问题,或者是FIFO之类的限制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