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大量问题,请高手指教!!!大家多交流阿!!谢谢!!!

楼主:
 最近遇到不少问题,请高手指教!!
我用的是基于G4平台的嵌入式VxWorks系统,芯片是ppc 7447A,vxworks5.5.1
1.很奇怪的现象:把虚拟控制台(console and redirection)关了以后,处理机箱的输出没信号,不知是什么原因,虚拟控制台到底对系统有什么影响呢?
2.虚拟控制台的大小我想给改大点,到9999列,但是点属性就就是打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
3.对于浮点用logmsg打印不能实现,我问过风河公司的代理,他说ppc 7447不支持logmsg的浮点打印,请问理由是什么阿?谢谢
4.logmsg在串口上的输出打印怎么比printf慢很多,很耗时间阿?我现在都不敢用logmsg了,只能用printf,请问这个怎么解决阿?
请各位指教,大家多交流阿!!谢谢!!!

网友:
logMsg我记得是交给一个任务进行处理的,不是直接执行,这个任务优先级应该不高,所以只有当CPU闲了才去打印,所以比PRINTF慢很正常

其他的问题不清楚,恩

网友:
等等....看了下tlogTask任务优先级挺高的= =

网友:
知道一点点,
logmsg()和printf(),有可重入的区别,比如中断服务中就最好用logmsg().
vxworks5.5.1 你用tornado2.2吧?输出到什么地方好象是有顺序的,关了虚拟控制台(console   and   redirection)以后,处理机箱的输出不是没信号,而是到别的地方了吧。我现在不方便查,过几天我查查,再告诉你。
想问,G4平台?ppc   7447A都是什么东东啊?我的邮箱myruru2005@yaoo.com.cn。发个东西提醒我,不然我会忘记查。

网友:
logmsg打印在串口上,但是影响程序执行的速度,比如说我原来的程序用printf的后来换成logmsg打印,发现程序的运行时间延长了很多,不知道为什么阿?
ppc       7447是一种处理器芯片的名称的阿。
关了虚拟控制台发现有一个端口的信号输出没了?不是打印没了,这是为什么阿?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logMsg是将调试信息放入队列,再由tLogTask输出到指定的文件描述符,默认值为串口。logTask的优先级非常高,因此如果输出大量的调试信息会影响其他任务的运行。

printf则是输出到stdout,默认是关联到串口上的。

因此看起来logMsg和printf的行为类似,实际则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1.很奇怪的现象:把虚拟控制台(console   and   redirection)关了以后,处理机箱的输出没信号,不知是什么原因,虚拟控制台到底对系统有什么影响呢?
打开console and redirection实际上就是将标准输入输出重定向,关闭重定向后标准输入输出又被定向到串口控制线去了。
2.虚拟控制台的大小我想给改大点,到9999列,但是点属性就就是打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貌似没法改的
3.对于浮点用logmsg打印不能实现,我问过风河公司的代理,他说ppc   7447不支持logmsg的浮点打印,请问理由是什么阿?谢谢
不清楚
4.logmsg在串口上的输出打印怎么比printf慢很多,很耗时间阿?我现在都不敢用logmsg了,只能用printf,请问这个怎么解决阿?
logMsg是将字符串缓存起来,等系统空闲了再打到标准输出。printf是立刻打到标准输出。IO阻塞有可能阻塞住调用了printf的任务,但不会阻塞住logMsg,因此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调用printf但可以调用logMsg。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肯定是直接用printf打印程序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