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改变WINCE的开机画面

楼主(2008-07-08):
请问如何改变WINCE的开机画面
如何改变WINCE的开机画面
请高手指教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可以在工程注册表(project.reg)里添加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Desktop]
"wallpaper"="\\Windows\\WindowsCE.bmp"
把名字改成自己图片的名字,把WindowsCE.bmp改成*.bmp。
同时要把*.bmp加到windows目录下!

网友B:
问的是BOOT下的开机,不是WINCE系统桌面的开机。
看boot源代码,一般都有logo.h或者相应的一个大数组,用你自己的logo转换成相应的数组数据替换就行。

网友C:
如果是X86的CPU的话,很简单,将你的图片修改成24位图320x400,名字改成LOGO.sys,拷贝到根目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