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高级技术问题???如何实现SIM卡操作系统程序动态下载??????请教高手

楼主:
如何实现SIM卡操作系统程序动态下载!

比如使用8051兼容芯片,

下载的程序如何调用系统函数??

接口如何定义??

不使用解释器技术。

网友:
谢谢,

也就是卡里的操作系统已经写好,并已经写进卡里,

后来我想在这个操作系统的基础上添加一些功能,

但不能重新编译所有代码,

只能把这部分功能的代码,编译后单独写进卡里,

如何能使这部分代码能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运行?????????

谢谢!

网友:
COS系统没做过,估计做过的人也不会多少。

你的需求直接由COS系统决定,它允许就能,不支持就不行。

要能下载,必须有一个定义的接口及通讯协议,或者将卡的空间表现成常用的格式(比如U盘),可以直接将应用放进去,并且卡的系统还能识别及运行。

应用能下载到已有的操作系统中去,并且能够直接运行,对操作系统要求比较高,至少应用可能需要用到的所有lib库都得包含,不然很难确保应用能运行。

SIM卡空间有限,能适应的系统肯定比较精简,是否支持下载运行,比较够呛。

网友:
谢谢,
就是想问下这样的COS系统如何设计?

大概要用到哪方面的技术?

网友:
你想自己做SIM卡的COS系统?
这样的需求,要么将所有可能用到的lib库都包含进去,这样生成的系统会比较大,不过只要是使用这个系统提供的SDK进行开发的应用都能跑。
如果开始不想包括所有的lib,必须在下载应用时,能将应用所需的lib也一起下载进来。

所以你需要做的除了系统本身,还需要做对应的下载软件(PC上的)。

网友:
没有,下载软件已经有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这个接口,

比如我原来的系统已经有文件系统了,

后来我要下载进去的程序怎么调用原来已经有的文件系统的函数,

我是这样想的,

定义一个函数列表,存放函数的指针, 在我后来要写的程序里面通过这个函数列表调用系统函数,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还有函数列表怎么和后来的程序代码联合编译也是个问题????

网友:
原来的os代码不能动?

这个要看你的os的设计了,如果它能支持动态增加模块,
那估计有可能,要不然你只能当作一个应用来考虑。

cos系统自己更象一个特殊的应用。
它支持跑应用,要看你的cos系统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哈哈,我就是想问下,怎么设计才能让COS支持动态增加模块啊?
当然不是用虚拟机,

网友:
不要沉啊,顶一下,

网友:
让COS支持应用程序下载及运行,这个需求你倒是可以参考ucOSII这个小操作系统,不过ucOSII是多任务系统,可能会有些不同。
其实就是将系统中固定存在的函数接口都提交出来,让写应用的人知道哪些可调用哪些不可用,应用调用这些函数时,其实就是调用些函数指针而已,这个函数指针列表是由操作系统已经建立维护好的。

网友:
看 淫水会不会了。

我是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