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13中断和硬盘底层驱动的关系

楼主:
大家好,我刚学习驱动,对于一些基本的概念还不甚理解,请大家帮忙,谢谢
我的问题就是bios的int13和硬盘的驱动到底是什么关系,驱动在硬盘读写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是api函数调用bios的中断函数,然后再由bios的中断函数调用硬盘驱动完成读写?
若硬盘读写跟bios没有关系那为什么硬盘还原设备(包括还原卡和一些还原软件)要拦截int13中断?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查了很多资料都找不到答案,请大家指点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电脑刚启动时是用INT13来访问硬盘,当Windows系统的硬盘驱动开始工作后就不再使用INT13了。(注:在9x系统中,系统会对比驱动程序与INT13读取到的数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不让驱动程序工作,继续使用INT13来访问磁盘,这就是所谓的“与MS-DOS相容的模式”。)
还原软件拦截INT13是因为Windows系统启动前还要用INT13来访问硬盘,此外也要支持DOS操作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可是我看到其他的一些关于破解还原卡的文章都说“所有对硬盘的操作都要通过INT13”,如这些文章
http://www.baidu.com/s?ie=gb2312&bs=%CB%F9%D3%D0%B6%D4%D3%B2%C5%CC%B5%C4%B2%D9%D7%F7%B6%BC%D2%AA%CD%A8%B9%FDINT13&sr=&z=&cl=3&f=8&wd=%CB%F9%D3%D0%B6%D4%D3%B2%C5%CC%B5%C4%B2%D9%D7%F7%B6%BC%D2%AA%CD%A8%B9%FDINT13&ct=0

都是这样讲的,他们是错的吗

所以能否定再讲的详细一点,在读写硬盘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这样的调用api-->驱动-->int13中断
如果没有int13,那么在保护模式下还原卡又是怎样实现保护硬盘还原数据的呢?再次感谢

网友:
你看的文章可能太老了(DOS时代的),或者是一些外行写的。
“api-->驱动-->int13中断”这种情况只有在9x系统且系统对硬盘访问使用了“MS-DOS相容模式”才会有。
你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我不大明白。
Windows下基于硬盘扇区的保护软件都会有一个磁盘驱动程序(中间层过滤),该驱动程序调用其下层驱动(系统)来读写硬盘。

网友:
在windows操作系统的环境下cpu不是工作在保护模式吗,我的意思是说,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还原设备如何还原数据的,还有在点击文件保存后操作系统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怎样实现对磁盘的写操作,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Windows系统是工作在CPU的保护模式下的。
硬盘保护软件是通过过滤系统对硬盘的读写操作(INT13和Windows驱动程序)来实现保护的,当系统要读写硬盘时做一些特殊的处理,使硬盘上原有数据不被修改,但新写入的数据也要储存在硬盘上,以后系统再读这些数据时要让系统能够读到最后写入的数据。所谓还原就是把开始保护之后系统所写入的数据都抛弃掉。
从保存文件到磁盘写操作,简要过程是:系统API的WriteFile->系统内核NtWriteFile->文件系统设备驱动IRP_MJ_WRITE->硬盘设备驱动IRP_MJ_WRITE->硬盘I/O。

网友:
你就认为13h能够读写硬盘,而想修改13h的动作就需要拦截13h中断。

网友:
谢谢cndgz网友的热心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