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 字符串 转换成 CString

楼主:
请教 在EVC中 如何将一个字符串 char str[20]  转换成一个CString temp; 呢?
反过来转换又是如何实现呢?

注:我使用temp.Format(_T("%s"),str);  转换后temp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A:
char str[20] 先用MultiByteToWideChar 转成 TCHAR str[20] 再直接赋值给 CString
CString 用 WideCharToMultiByte 转成 char
这是 ansi 到 unicode 的转换

网友:
cstring 转 char可以这样转
char stra[20];
for (int i=0; i {
    stra = temp.GetAt(i);
}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用char干啥,直接用TCHAR呗

网友:
1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B:
char szBuf[20];
CString tmp;
strcpy(szBuf,"eeworld WE");
tmp.Format(_T("%S"),szBuf);
AfxMessageBox(tmp);

一般来说,当SRC和DEST类型不一致时,用%S(大写的S)做转换最方便。

网友:
诸位,不好意思 ,周末没有上网,我仔细研究下再给各位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ar szBuf[20];
CString tmp;
strcpy(szBuf,"eeworld WE");
tmp.Format(_T("%S"),szBuf);
AfxMessageBox(tmp);

一般来说,当SRC和DEST类型不一致时,用%S(大写的S)做转换最方便。

你的方法能够实现转换,谢谢,但是能不能解释下,%S %s的区别呢 谢谢

其他人的方法我还在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r str[20] 先用MultiByteToWideChar 转成 TCHAR str[20] 再直接赋值给 CString
CString 用 WideCharToMultiByte 转成 char
这是 ansi 到 unicode 的转换

CString temp;
char str[40];

LPWSTR lpszW=new WCHAR[255];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0,str,-1,lpszW,255);

temp=lpszW;

也是可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