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era驱动中关于config.bib配置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我用的是2440的板子
   在camera驱动中,有一个定义DMA缓存区地址的语句:#define COPIFRAMEBUFFER_A         0x30088000 。这个0x30088000根据我的理解对应的应该是config.bib中的  CAMERA                        8c088000  00140000  RESERVED
   但是奇怪的是在我的BSP中config.bib却是如下: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DBGSER_DMA                8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        IR_DMA                        8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change by lyc
;        CAMERA                        8c088000  00140000  RESERVED              //就是这行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AMERA那一行却被注释了,也就是说没用,但在驱动中却用到了,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是说这样做不会有影响?如果不是我理解的这样,那应该怎么来定义?谢谢.............

网友:
这个我猜想是人工分配内存的话就会比较有条理,没有分配就是自动的。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理论上来说不RESERVED是会有问题的,因为没有RESERVED的地址空间系统有可能会用到的,比如做虚拟内存映射的时候,如果RESERVED了就不会被使用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你的RAMIMAGE和RAM区的起始地址(start address)应该在8c200000之后,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