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导SDK出错?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我用PB先制定一个X86内核(有专门的BSP)
然后导出SDK
设置完成后我点platform->sdk->build sdk,开始创建SDK

提示:It is recommedned that you build a run-time image before building an SDK.Otherwise,the build process for your SDK might not succeed.Do you want to continue?
我选YES
最后报了3处错误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VIA Prosavage/Twister CEPC: x86_Release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还有:SDK Settings中的Development languages中
eMbeded visual c++40 support 下面的三项AT,MF,MF都是灰色的不可选择
如图:

网友:
您在导SDK之前先得BUILD AND SYSGEN一下工程啊.

网友:
已经SYSGEN 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寻求解决方案~~

网友:
按以下操作,绝对没问题。给分阿,我没有积分了。

定制自己的Windows CE 5.0 ARM中文模拟器

一、生成OS

1. 安装Windows CE 5.0(记得CPU类型里把ARMV4I选上)装完之后装DeviceEmulatorBSP.msi,这是ARMV4I模拟器的BSP。

2. 运行Platform Builder,新建一个Platform,给你的新Platform取一个名字,我这里取为MyCEEmu。BSP选择Microsoft DeviceEmulator:ARMV4I,Design Template选择Mobile Handheld,Application & Media随你选,Networking & Communications只选择Local Area Network(LAN)->Wired Local Area Network,其余都去掉。最后完成向导。

3. 添加网卡。在Catalog View的Device Drivers->Networking->Local Area Networking (LAN) devices目录下,把NE2000-compatible(PCMCIA car)添加进来。

4. 如果要开发托管程序,添加Catalog View的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Applications – End User->CAB File Installer/Uninstaller。

5. 添加ActiveSync(可选),在Catalog View的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Applications – End User目录下。

6. 添加闪存支持。有三个部件:SMFlash,Partition Driver和FAT。
   先转到Catalog View:
   SMFlash在BSP->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Storage Drivers->MSFlash Drivers->SmartMedia NAND Flash Driver (SMFLASH),
   Partition Driver在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 Storage Manager->Partition Driver
   FAT在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r->FAT File System。

7. 打开菜单Platform->Setting,这里有三个地方要设置:
1) Build Options选项卡下,去掉Enable CE Target Control Support和Enable KITL;
2) Environment选项卡,添加环境变量CE_MODULES_SERIAL=1,这是用来将DMA添加进来;
3) Locale选项卡,用来添加你想要的语言支持,可改可不改。我这里先Clear All然后选了中文(中国)和英语(美国)。Default Language选为中文。

8. 视情况添加其他所需的组件。我添加了MSXML的支持。

9. BuildOS->Sysgen。

二、生成SDK

1. 运行SDK Wizard(Platform->SDK->New SDK),填写必要的信息之后,把支持的开发工具都勾上,完成。下面是配置SDK(选择Platform->SDK->Configure SDK),要是觉得没有什么好配置的也可以跳过。

2. 打开ExportSdk.sdkcfg文件(先做好备份,这个文件一般在项目根目录下,就是在New Platform Wizard的第2步中所指定的目录,默认是%_WINCEROOT%\PBWorkspaces下)。这是一个XML格式的文本文件,找到这两行:

把这两行替换为如下的片断:

            MyCEEmu

            Emulation\nk.bin
            ARMV4I

            C:\WINCE500\MyCEEmu\ReleaseImage
            Emulation

3. 设定变量。上面替换的代码中有几个变量需要设定,分别是:
1) ImageName:这是程序员在Visual Studio IDE里所看到的名字;
2) VMID:一个GUID,可以用GuidGen.exe来生成一个;
3) Height/Width:模拟器屏幕的宽高;
4) BitDepth:颜色深度;
5) Memory:分配给模拟器的RAM大小;
6) DPIX/DPIY:屏幕DPI;
7) Source:这是一个目录,包含编译生成的NK.bin。建议最好在%_WINCEROOT%下新建一个目录,专门用于存放NK.bin。

这里我设为C:\WINCE500\MyCEEmu\ReleaseImage。
修改完成后保存。

3. 生成SDK。Platform->SDK->Build SDK。一切顺利的话应该可以在当前工程目录的SDK目录下找到打包成msi文件的SDK安装包。

三、配置Visual Studio 2005
1. 先安装生成好的SDK。运行Visual Studio 2005,选择菜单“工具->选项”,打开选项设置对话框,从左边的树型列表中选择“设备工具->设备”,右边的下拉列表框拉到底可以看到“MyCEEmu”,这就是我们刚刚生成的那个Platform。下面的设备列表里有两项,双击MyCEEmu,设定传输为DMA传输,再点击“仿真器选项”,在“显示”选项卡里设定好模拟器屏幕尺寸,颜色深度等,全部保存。

2. 新建一个智能设备项目,向导第2步选择平台的时候用我们的MyCEEmu替换Pocket PC 2003,完成。然后按F5运行程序,不出意外的话模拟器应该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上的大哥。。。人家又没要用模拟器。。。

网友:
仍然关注~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讲一下解决方案啊~

网友:
原因
由于 SDK 向导确定 Windows CE 5.0 操作系统配置了不生成至少一次由 Sysgen 工具出现此问题。 当前, SDK 向导确定操作系统配置是否通过验证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中指定组锚定目录项和 unanchored 目录项生成由 Sysgen 工具。 由操作系统生成系统生成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包含最终解析对 Sysgen 变量。 操作系统生成系统不过, 有时, 可能合法删除锚定目录项 Sysgen 解析阶段。

例如, 操作系统设计作为锚定目录项包含 " 英语 (美国) 国家语言支持仅 " 目录项 (SYSGEN_LOCUSA)。 但是, 操作系统生成系统 unsets, 如果目标非英语区域删除该目录项。 在本示例, SDK 向导检测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丢失至少一个的锚定目录项。 SDK 向导将操作系统配置视为不必建立。

回到顶端
替代方法
要变通解决此问题, 首先验证至少一次您已成功生成操作系统并且自上次成功生成是否有不修改操作系统设计。 然后, 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平台生成器 5.0, 选择操作系统配置, 您成功生成。
2.    要打开生成窗口, 单击 Build OS 菜单上 打开 Release 目录 。
3.    在生成窗口, 键入以下命令:
dir %_PROJECTROOT%\SysgenSettings.out
试图生成操作系统至少一次, 确认该文件。
4.    在同一生成窗口, 键入以下命令:
set sysgen>anchored.txt
此文件包含对操作系统设计中锚定目录项。 此文件位于发布目录中。
5.    比较 Anchored.txt 文件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
6.    确定组 Sysgen 变量是在 Anchored.txt 文件中找到该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中找不到。 此组 Sysgen 变量会对目录项, 您需要明确 unanchor。
7.    单击 工作区 平台生成器 5.0, 中 查看 菜单。
8.    在工作区窗口, 单击 OSDesignView 选项卡。
9.    对于每 Sysgen 变量, 在步骤 6, 中找到明确 unanchor 目录项。 要这样做, 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OSDesignView 选项卡上找到目录项。

注意 如果需要帮助 OSDesignView 选项卡上查找目录项, 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在平台生成器 5.0, 视图 菜单上单击 目录 。
2.    在目录, 右击, 然后单击 查找 。
3.    在 查找内容 框中, 键入 Sysgen 变量名称。 例如, 在 查找内容 框中, 键入 SYSGEN_LOCUSA.
4.    单击 查找下一步 。 在其中您找到目录项文件夹是 OSDesignView 选项卡上使用同一文件夹。
b.     右键单击目录项, 依次 从 User - 指定目录项删除项 。

当目录项是 unanchored 注意 : 目录项显示 unanchored 符号。 unanchored 符号是绿色的圆柱
10.    平台生成器 5.0, 中 平台 菜单上 SDK , 依次 配置 SDK 。 SDK 向导随即启动。
11.    单击, CPU 选项卡, 然后单击以选中复选框对 CPU 系列, SDK 将支持。 确认您选中操作系统配置, 您已成功生成。
12.    平台生成器 5.0, 中 平台 菜单上 SDK , 依次 构建 SDK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验证您成功生成所有操作系统配置, SDK 向导生成日志中标。
我帮你找的 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谁搞定了?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8172_1.htm
试过能用。不过就是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
由于 SDK 向导确定 Windows CE 5.0 操作系统配置了不生成至少一次由 Sysgen 工具出现此问题。 当前, SDK 向导确定操作系统配置是否通过验证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中指定组锚定目录项和 unanchored 目录项生成由 Sysgen 工具。 由操作系统生成系统生成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包含最终解析对 Sysgen 变量。 操作系统生成系统不过, 有时, 可能合法删除锚定目录项 Sysgen 解析阶段。

例如, 操作系统设计作为锚定目录项包含 " 英语 (美国) 国家语言支持仅 " 目录项 (SYSGEN_LOCUSA)。 但是, 操作系统生成系统 unsets, 如果目标非英语区域删除该目录项。 在本示例, SDK 向导检测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丢失至少一个的锚定目录项。 SDK 向导将操作系统配置视为不必建立。

回到顶端
替代方法
要变通解决此问题, 首先验证至少一次您已成功生成操作系统并且自上次成功生成是否有不修改操作系统设计。 然后, 执行以下步骤:
1.? ? 在平台生成器 5.0, 选择操作系统配置, 您成功生成。
2.? ? 要打开生成窗口, 单击 Build OS 菜单上 打开 Release 目录 。
3.? ? 在生成窗口, 键入以下命令:
dir %_PROJECTROOT%\SysgenSettings.out
试图生成操作系统至少一次, 确认该文件。
4.? ? 在同一生成窗口, 键入以下命令:
set sysgen>anchored.txt
此文件包含对操作系统设计中锚定目录项。 此文件位于发布目录中。
5.? ? 比较 Anchored.txt 文件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
6.? ? 确定组 Sysgen 变量是在 Anchored.txt 文件中找到该 SysgenSettings.out 文件中找不到。 此组 Sysgen 变量会对目录项, 您需要明确 unanchor。
7.? ? 单击 工作区 平台生成器 5.0, 中 查看 菜单。
8.? ? 在工作区窗口, 单击 OSDesignView 选项卡。
9.? ? 对于每 Sysgen 变量, 在步骤 6, 中找到明确 unanchor 目录项。 要这样做, 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  OSDesignView 选项卡上找到目录项。

注意 如果需要帮助 OSDesignView 选项卡上查找目录项, 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 在平台生成器 5.0, 视图 菜单上单击 目录 。
2.? ? 在目录, 右击, 然后单击 查找 。
3.? ? 在 查找内容 框中, 键入 Sysgen 变量名称。 例如, 在 查找内容 框中, 键入 SYSGEN_LOCUSA.
4.? ? 单击 查找下一步 。 在其中您找到目录项文件夹是 OSDesignView 选项卡上使用同一文件夹。
b.? ?  右键单击目录项, 依次 从 User - 指定目录项删除项 。

当目录项是 unanchored 注意 : 目录项显示 unanchored 符号。 unanchored 符号是绿色的圆柱
10.? ? 平台生成器 5.0, 中 平台 菜单上 SDK , 依次 配置 SDK 。 SDK 向导随即启动。
11.? ? 单击, CPU 选项卡, 然后单击以选中复选框对 CPU 系列, SDK 将支持。 确认您选中操作系统配置, 您已成功生成。
12.? ? 平台生成器 5.0, 中 平台 菜单上 SDK , 依次 构建 SDK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验证您成功生成所有操作系统配置, SDK 向导生成日志中标。
我帮你找的 看看能不能解决~~

请问,“生成窗口”是那个窗口?我的platform builder是英文的

网友:
生成窗口:Build Os ->open Release Directory

请问楼主搞定了没 可以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