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的CFileDialog显示问题

楼主(2008-09-10):
Wince 下的CFileDialog显示问题
在不同ce下有的显示正常(即我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有的全屏显示,在PB下怎么让cfiledialog正常显示?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不清楚LZ的问题
PB下的CFileDialog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既然支持就应该可以正常显示吧,好好看看帮助,会不会有些参数ce下不支持。

网友C:
就是不同的NK.Bin,同样的exe程序,执行结果不一样,有的cfiledialog显示正常,有的显示不正常就是全屏显示。
我认为可能是pb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