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NRZI编码及同步问题

楼主(2008-12-02):
usb NRZI编码及同步问题
1、NRZI 即0翻转非归灵编码方式,遇0则跳变,遇1则维持前一状态的电平,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还有为什么当遇到一大串连续的1时候,即没有跳变的时候就会失去同步呢?同步序列不是在数据包的开始吗,后面的位为什么和同步有关了?
2、同步是怎么完成的,是通过同步序列还确定时钟吗?
3、最大速度为480Mbit/s 是最大值,也就是我的速度可以是300Mbit/s是吗,那具体通讯速率由谁来确定?
感谢大侠帮助!
时钟
通讯
数据包
最大值

网友A:
晕 都是不懂的顶啊!

网友B:
在NRZ-I编码方式中,信号电平的一次反转代表比特1。 就是说是从正电平到负电平的一次跃迁,而不是电压值本身,来代表一个比特1。 0比特由没有电平变化的信号代表。
非归零反相编码相对非归零电平编码的
优点
在于:因为每次遇到比特1都发生电平跃迁,这能提供一种同步机制。
一串7个比特1会导致7次电平跃迁。 每次跃迁都使接收方能根据信号的实际到达来对本身时钟进行重同步调整。
根据统计,连续的比特1出现的几率比连续的比特0出现的几率大,因此对比特 1的连续串进行同步就在保持整体消息同步上前进了一大步。 一串连续的比特0仍会造成麻烦,但由于连续0串出现不频繁,对于解码来说其妨碍就小了许多。
以上内容来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367029.htm?func=retitle
希望有用

网友C(2009-12-02):
学习相关知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