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的sdk设置

楼主:
开始用PB自己制作的SDK并编写完程序,现在换了arm板子,需要装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这个SDK重新编译程序才能在板子上跑。现在安装了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
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里有了PocketPC 2003 Device但Set Active Platform里没有,Wince configuration工具栏里也没有PocketPC 2003 Device选项。应该怎么设置才能用PocketPC 2003 SDK编译程序???

网友:
为什么不用VS2005?

网友:
引用楼主 jingqiang2008 的帖子:
开始用PB自己制作的SDK并编写完程序,现在换了arm板子,需要装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这个SDK重新编译程序才能在板子上跑。现在安装了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
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里有了PocketPC 2003 Device但Set Active Platform里没有,Wince configuration工具栏里也没有PocketPC 2003 Device选项。应该怎么设置才能用PocketPC 2003 SDK编译程序???

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里有了PocketPC 2003 Device有这个就够了,编译后它自己就会抛出模拟器来,当然还有一些设置,就是用什么来连接,是通过以太网,还是什么其他等,我记得默认是以太网的,
这样你就要注意了,要保证你的计算机能够正确访问互联网
-------------------------两个月前我帮一家伙做毕业设计,在我的电脑上是可以正常跑模拟器的,后来答辩的时候拿到台上演示就不行了,----后来我推测是网线没有接入,接上果然就行了。哈哈,那家伙居然吓得掉下了眼泪。

网友:
我不用模拟器,我需要编译出.exe文件,然后放到板子里就行了。

为什么不用VS2005?  已经用EVC4.0做完了。

网友:
在你建立工程的时候没有选PocketPC 2003 Device,所以那里没有很正常,没有关系的,就这样编译,不出错,肯定能生成,以前我也做过一下子

网友:
现在我只能用以前自己做的SDK编译程序。而不是PocketPC 2003 Device。
编译出来的.exe文件在新板子里跑不了。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s CE 应用程序”。

网友A:
1、新建一个工程,把代码都拷贝进去,重新编译

2、evc好像没有方法可以在原有工程新加sdk。vs2005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新建一个工程,把代码都拷贝进去,重新编译

2、evc好像没有方法可以在原有工程新加sdk。vs2005可以的。

同意

网友B:
啊呀,真得走这条路啊????代码挺多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呀,真得走这条路啊????代码挺多太麻烦了~~

走、或不走,随便LZ啦

网友:
没找到怎么把ppc加到EVC里的办法。。兄弟你趁早移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