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中,中断函数的声明问题

楼主(2008-05-12):
关于C51中,中断函数的声明问题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state;
uint i;
uchar sum_state;
uchar buff_1[5]="XXXXX";
uchar buff_2[5]="XXXXX";
uchar buff_3[5]="XXXXX";
uchar buff_4[5]="XXXXX";
uchar buff_5[5]="XXXXX";
uchar buff_6[5]="XXXXX";
uchar buff_7[5]="XXXXX";
void com_isr(void) interrupt 4; <------这边出错,syntax error near ';'
uchar checkdata(uint j);
void dataprocess(void);
uint mul(uint num);
这是我自己写的头文件里的内容,编译时老是出错,谁能告诉我中断函数的原型声明是怎样的啊。
void
声明
error

网友A:
void com_isr(void) interrupt 4; <------这边出错,syntax error near ';'
对于中断不同的编译器平台会有不同的处理
有的是:
#pragma vector=R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f_IRQ(void)
具体看编译器里的说明吧

网友B:
那像Keil里的话是怎样的啊?能改正下吗?

网友C:
直接用也可以啊

网友D:
主要是放在不同的文件里的,所以主程序调用的时候得声明下,要不用不来。

网友E:
中断函数不用声明,不用调用,它会被编译器自动放进目的地址上
呵呵

网友F(2010-05-08):
我很关心5楼的内容 不要然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