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如何开发 USB 固件 ?

楼主(2008-01-18):
请教大家: 如何开发 USB 固件 ?
用的芯片不是常用的USB芯片。
现在手上只有一个 寄存器 的说明书 , 但不知道如何开发它的 固件 代码,
请大家帮助说一说吧 , 谢谢了。
开发
芯片
说明书
寄存器
如何

网友A:
你也要看的你的硬件是怎么使用的吧,而且针对硬件不一样也可能不一样,但是框架一般是一样的,你在使用芯片时,应该有一个框架的,你到网上找找.

网友B(2008-05-01):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