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ARM9上用Linux系统实现U盘读写,望大侠指点

楼主:
在arm9下,结合linux自带的usb协议和fat文件系统支持,实现U盘读写的可能性有多大?
目前arm9开发包有个linux的镜像,能跑,但里面没有usb和fat支持的,是不是在内核编译的时候要进行设置?
因为U盘读写是程序里的一部分,读写U盘时会不会对程序的运行造成影响?
程序本来是ARM集成环境开发的(无OS),有多个文件,现在要搬到linux下,linux下面有没有便利一点的集成开发环境?

刚开始着手,对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没有太多的认识,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
linux自带MassStorage协议,所以不用担心能否实现,只要考虑驱动层的USB Host设置正确,相应的中断、线程、FIFO、EP配置正确就行。

linux默认就是支持fat文件系统,你如何确认不支持的?

如果你的U盘读写是在裸奔无OS的情况下做的,那么必然会对整体程序性能带来不小的影响。如果是在有OS比如linux的情况下去做,那么就不用担心了。你什么时候看过windws下往移动硬盘拷数据时,你就不能看电影了?

linux开发,最好的是直接装linux系统,不过估计不会用的习惯。其次就是用VMware,装个虚拟机,具体教程网上随便找很多。

网友:
谢谢shuiyan!
当USB设置完毕后,U盘插入时,程序是如何获知并在对应盘符的目录下进行读写的?
还有开发一般用什么IDE比较好?只用批处理的话,除错和代码间的跳转都很麻烦啊

网友:
程序获知U盘插入,并能得到对应盘符,这个要在linux下做,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弄。建议你去专门的linux论坛交流。eeworld不适合讨论linux的东西。

如果你的目标是完全熟练的linux,那就建议你从linux下的vi开始使用,逐步的会接触更多更高级的编辑器。
linux下讲究的是多种工具的组合。编写、编辑、debug、纠错、帮助等等都是独立的,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进行组合。只是需要对linux极其了解才行。

如果不想那么麻烦,就在windows下用SourceInsight看,在虚拟机下编译,这是我以前最常用的了。

网友:
应用程序获知U盘的插入及对应的盘符,在linux下没做过,建议你去专门的linux论坛交流。

开发环境在linux下是多个独立的程序组合的,编写、编译、纠错、debug都是分别独立的,都有很多优秀的开源程序供你选择,你最终可以设定出最适合自己习惯的一套组合。

如果还依赖于windows,那就只能用SourceInsight来看代码,在虚拟机下编译了。

网友:
linux下面有没有便利一点的集成开发环境:Eclipse

网友:
Eclipse可以在linux下?从没用过。只知道用来JAVA,GCC/GNU的Windows开发。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经过努力,终于运用linux自带的USB和FAT的支持,实现了脚本级的U盘读写!
以后将继续对U盘代码级的读写进行研究~
谢谢各位~特别是shuiyan的鼓励,zhujinqiang的建议~^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