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2410上 vivi 引导 ucos 问题

楼主(2008-09-07):
2410上 vivi 引导 ucos 问题
本人新手,正在学习中
2410板上烧写有 vivi+linux内核,想借助于带网络的vivi 下载ucos到ram中调试,
但在产生中断的时候出现了问题,ucos无法运行
谢谢朋友们帮忙解决
vivi
问题
ucos

网友A:
是中断不进入ucos还是ucos没法运行?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
由于2410在定时器产生irq中断后,会自动跳转到地址为0x18的地方执行跳转语句,跳到irq处理函数,由于此处内容为启动代码vivi的中断向量表,而vivi没有对irq中断进行处理,故调试ucos时,当系统发生中断后,实际上跳转到了vivi的中断处理函数中,没有产生时钟节拍,ucos无法运行
解决方法:打开2410的mmu,在调试程序中将自己的中断向量表映射到地址为0x0的地方,这样当定时器中断产生后,调试程序来处理中断,就可以产生节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