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F020串口0的数据接收中断如何自定义数据长度

楼主:
各位大虾好:
   我是为实现8051F020上的串口0通讯,其中数据接收用中断的形式。
   由于我期望的是,自定义6个字节数据为一帧,当收到一帧数据后,接收中断RI0置位,将数据读走。并同时保证下一字节数据的完整性。
   希望大家谁能告诉如何在用C语言实现。
  谢谢!

网友:
欢迎使用我的产品,谢谢!
1. c8051f 单片机(c2 ,jtag)和at89s5x单片机(isp)二合一串口编程下载线,速度极快,支持3伏(c8051f 单片机),5伏(at89s5x单片机)电源,设计新颖,可靠稳定,成本低廉!!!目前通过实际验证可编程下载的芯片:c8051f310、c8051f320、c8051f330D、c8051f340、c8051f350、c8051f360、c8051f410、c8051f020、c8051f040、c8051f060、at89s51、at89s52、at89s8253等。

2. c8051f320 usb demo 板(是目前学习和应用usb 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单片机,资料全!上手快!)软硬件资源丰富:可提供硬件原理图;USB demo板上位机应用软件源代码(VB6 和VC6),以及usb底层驱动和驱动安装信息;USB demo板单片机固化程序的c51源代码。同样可以提供在keil下串口isd51源代码,可以硬件单步,连续运行和仿真了!!!

3. c8051f单片机 c2 系列 usb下载线、串口下载线(经过我不断的努力下载速度已经达到 3k 字节/秒,已超过ec3和ec5下载速度,特快!!!),f330D demo 板(学习和了解c8051f 单片机首选型号,上手很快!)

4. usb、internet、rs232三合一c8051f单片机学习板,性价比特别高,软硬件资料全,上手快!!!
5. c8051f单片机语音采集板(通信采用串口或usb口),软硬件资源丰富,可提供硬件原理图和程序代码,可以在上位机上显示波形,能生成语音文件并回放!
6. 单片机红外线串口发送板(波特率为2400b/s,可靠发送距离能达到10米以上),

配套的红外线接收板(不使用单片机,设计巧妙!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可以和计算机进行串口通信)。

西安杨工c8051f单片机博客
手机 13002928013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接收中断RI0置位,说明SBUF中的数据接收完毕可以读走了(你不读就会被盖掉),你打算用查询来接收那一帧数据吗?

我觉得你可以用中断来接收数据,就是来一个字节接受一个字节,计数收到六个之后,做相应的处理
你是不是在做规约啊?
-------------------------------------------------------------------------------
超高性价比的OK2440-II型ARM9开发板(包含三星全新真彩屏仅售998元)
集众家之所长、资料最详实、性价比一流的嵌入式ARM9开发板OK2440-II
1 实用、详实的用户手册  集当今开发板精品之大成,结合我们的教学经验,特别适合初学者和刚刚接触ARM的产品开发人员。
2 在第一版基础上增加了温度传感器、红外接收模块等功能,并提供驱动源码,这些功能是其他开发板没有的。
3 IDE接口经过优化,既可作为普通的IDE使用,也可作为总线接口来扩展设备。
4 支持CMOS、USB两种类型摄相头。
5 提供在线调试仿真功能,并提供DEMO和开发步骤
6 可同时安装LINUX/WINCE两套系统,仍属国内首创。
7 BOOT支持YAFFS,CRAMFS两种文件格式系统的烧写!
8 为方便用户学习和使用,可提供2.4/2.6两种版本的linux以及4.2/5.0两种版本的WINCE BSP源码!
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witech.com.cn
产品详细介绍: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OK-ARM2440.html

淘宝链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0a9fb363014993c07ce3d996cb7527ee.jhtml

网友:
谢谢.
对啊.
现在考虑的就是 用数据接收缓冲区 数据接收满了之后 用标志位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