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ActiveSync 方式复制文档到wince与通过SD Card复制到wince有区别吗?

楼主:
Microsoft ActiveSync 方式复制文档到wince与通过SD Card复制到wince有区别吗?

问题正如标题!

我今天才发现的,我通过SD CARD复制一个应用程序文档到winCE,发现不能运行,提示错误,具体内容忘记了,类似不可以识别之类。

后来我通过Microsoft ActiveSync 方式复制文档到wince,程序可以运行。

程序文档包含.dll/.exe/.mui文件。

你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光复制肯定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如果你的所谓ActiveSync其实是指通过
evc/vs2005的deploy动作来复制到设备上是有区别的。
这个deploy是会自动把需要的一些文件自动下载到设备上,
尤其是用mfc的时候。

因为mfc需要一些额外的dll。例如,MFC80U.DLL,msvcr80.dll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好的,谢谢你的指点!

引用 网友A:
光复制肯定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如果你的所谓ActiveSync其实是指通过
evc/vs2005的deploy动作来复制到设备上是有区别的。
这个deploy是会自动把需要的一些文件自动下载到设备上,
尤其是用mfc的时候。

因为mfc需要一些额外的dll。例如,MFC80U.DLL,msvcr80.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