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使用VS2005制作WINCE5.0系统上的一个DLL需要哪些库

楼主(2008-05-12):
使用VS2005制作WINCE5.0系统上的一个DLL需要哪些库
我使用VS2005制作了一个针对WINCE5.0系统的DLL,当我把测试程序拿到开发板上运行的时候,提示我的程序缺少组件或是确认所有的库都可用,我想是应该缺少什么库文件,有没有谁有该方面的经验,救救我呀。
系统
制作
程序
开发

网友A:
可能你的NK没有把donet compact framework这个组件定制进去吧

网友B:
你说的是.net compact framework这个组件吧,我加进去了,还是不行,
我发现了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使用EVC来做这个DLL,但做该DLL的时候要使用静态连接库,并且使用RELEASE的编译类型。这样做的DLL就没有问题,
用2005不能做的原因是2005在制作DLL的时候不能使用静态连接库的方法编译,所以会缺少一些库,我希望有谁能告诉我到底缺少些什么库。

网友C:
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个查看dll属性的工具,看一下该dll依赖其它什么dll就行了

网友D:
能给我找一个来吗,我很笨的

网友E:
谢谢2位的帮助,还是没搞定,只能用EVC做了,感觉2005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