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开发界面显示问题

楼主:
我用EVC开发的程序,因为要加入触摸屏所以字体要比较大,大字体一大在界面切换的时候出现显示比较慢的情况好象是在自绘窗口,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字大会速度变慢是什么道理?
实在不行就用图片代替咯。

网友:
不能替换的,太多了,有没有办法让它不重绘呢,可能不重绘会好点吧

网友:
我发现问题是窗口的控件太多了所以才出现闪烁,就显的慢了.在VC中有解决的方案,不现在在EVC中可以解决否?

网友:
怎么没一个人回答啊

网友:
窗口的控件太多!
所以要求你设计的时候,注意系统资料的问题,一个窗口上控件不能太多。否则请提高CPU的速度及系统整体性能,做不到吧!做不到,就要注意啦!!!

如果不是控件,只是刷屏,可以通过内存DC来解决。但是有控件,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窗口的控件太多!
所以要求你设计的时候,注意系统资料的问题,一个窗口上控件不能太多。否则请提高CPU的速度及系统整体性能,做不到吧!做不到,就要注意啦!!!

如果不是控件,只是刷屏,可以通过内存DC来解决。但是有控件,就不行了。

同意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