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有没有人做过WINCE.NET 控制伺服电机的。

楼主:
我想开发一个WINCE.NET下能控制伺服电机的应用软件,我有一块PC上用的PCI 4轴伺服控制卡(研华的)。用什么方法能在WINCE.NET 下用起来。有没有在WINCE下专用的伺服控制卡。望各位前辈回答小辈。谢谢了。

网友:
wince+pci?,你还是直接通过总线或者gpio做吧。。。。再做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不好意思,明天加分。

网友:
不好意思,明天再答

网友:
引用楼主 wtpweb 的帖子:
我想开发一个WINCE.NET下能控制伺服电机的应用软件,我有一块PC上用的PCI 4轴伺服控制卡(研华的)。用什么方法能在WINCE.NET 下用起来。有没有在WINCE下专用的伺服控制卡。望各位前辈回答小辈。谢谢了。

---------------我觉得你这个PCI 4轴伺服控制卡不是应用于这种手持设备的吧。应该在专业工控机方面,intel的。你也不说是什么平台。就提个问题,想要人回答总体设计吗?问题没有分,而且也没有问到点子上

网友:
就是在WINCE板总线上扩展一个PCI出来,实现不了吗?

网友:
LZ我们合作吧,我最近就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有研华4轴卡上那个DSP,通过一个wince通过104总线控制DSP,进而控制伺服驱动器

网友:
驱动你能写吗?我也想过用104总线,还有GPIO.

网友:
104总线?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记得三星的2440应该没有104总线吧,是那个芯片特殊的总线?

网友:
研华的伺服是PCI驱动的吗?你的控制平台打算用什么的啊?

网友:
我有一块研华的PCI伺服控制卡,我还有3个安川伺服电机,我以前是用PC+研华伺服控制卡来控制伺服,现在我想用嵌入式来控制。不知道行不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