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sm502的问题?

楼主:
好不容易可以读到SM502芯片的DEVICE ID了,加载502驱动的时候又遇到了头疼的问题!请各位用过或懂的大侠帮忙一下,先谢过了!
问题是这样的:
首先把跟s3c2440disp显示驱动有关的都去掉,接着再加SM502驱动,步骤如下:
1、把WinCEVGX驱动复制到BSP里面
2、在platform.reg文件的最后添加
IF BSP_DISPLAY_SMIVGX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Drivers]
      "Display"="ddi_vgx.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SMIVGX]
  "CxPanel"        =    dword:320
  "CyPanel"        =    dword:280
  "CxScreen"    =    dword:320
  "CyScreen"    =    dword:280
  "CursorZoom"    =    dword:1    ;;{0, 1}
  "Bpp"             =    dword:10    ;{8, 10, 20}
  "RefreshRate"    =    dword:3c
  "DisplayType" =  dword:3        ;;{1 = panel, 2 = CRT, 3 = panel + CRT}
;ACCELENT 2440-cgs1
  "FB_BASE"        = dword:08000000
  "FG_BASE"        = dword:0BE00000

; For DMA API on STELLCOM Peacock, should be same as in config.bib file.
;  VGXDMA    84040000  000E0000  RESERVED    ; in config.bib
;;  "SDRAM_BASE"      = dword:84000000
;;  "VGXDMABUF_ADDR"  = dword:84040000
;;  "VGXDMABUF_SIZE"  = dword:E0000
ENDIF

3、在platform.bib文件里加入以下内容
IF BSP_DISPLAY_SMIVGX
       ddi_vgx.dll          $(_FLATRELEASEDIR)\ddi_vgx.dll              NK  SH
ENDIF BSP_DISPLAY_SMIVGX

4、驱动的smi.cpp文件,最开始加入
#define HOST_ENABLE

5、build,再下载到板子上。

运行时出现错误了,调试信息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billy::yl to at test~
billy::InitDisplay() test1 !
billy::InitDisplay() test2 !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86a6aa
SDMMC config Init Done.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OEMSetRealTime: Year: 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384 clock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USB:*pIrq=11, *pioPortBase=0x160000
OHCD: MapIrq2SysIntr(11): 27
OHCD: Memory Object
--InitializeOHCI
SL_Open 0x417C0 (0 opens)
SetBaudRate -> 9600
SL_Close
SL_Open 0x42590 (0 opens)
SetBaudRate -> 9600
SL_Close
CIS_Init----
Cam_Init----
CAMERA.DLL::InterruptThread Initialized.

MACL = 544400,MACH = 0[dm9: Tries to map io space with 18000000
[dm9: The mapped address is 460000
[dm9: Chip signature is 90000A46
[dm9: Chip signature is 90000A46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USB enable interrutp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BTU: DLL_PROCESS_ATTACH
BTU: BTU_Init
v_pIOPregs->rDSC0 = 0
v_pIOPregs->rDSC1 = 3ff0ffff
m_pSM502Reg mis control = 1082
m_pSM502Reg 0x14 = 5146732
m_pSM502Reg 0x38 = 21807
m_pSM502Reg 0x3c = 2a1a0a09
m_pSM502Reg version = 50100c0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charlie::SDIO::SDHOST::SDCSDCardDllEntry::DLL_PROCESS_ATTACH
    charlie::SDIO::SDCInitialize+
    charlie::SDIO::SDCInitialize-
BILLY:: TEST SM502
define HOST_ENABLE
SMIVGX - CrystalFreqency = 0x0000000C.
SMIVGX - VideoInterpolation = 0x00000003.
SMIVGX - FixedColorKey = 0x00000000.
SMIVGX - WaitVsync = 0x00000000.
SMIVGX - SetPowerCEPC = 0x00000000.
SMIVGX - FrameBuffer Base = 0x08000000.
SMIVGX - Register Base = 0x0BE00000.
Detect Card
m_pLAW = 0x46500000
m_pREG = 0x46D00000
SMIVGX - MONITOR #0
m_nChipID = 0x00000501
m_nLAWPhysical = 0x08000000
m_pLAW = 0x46500000
m_nREGPhysical = 0x0BE00000
m_pREG = 0x46D00000
SMIVGX - Mode not found (modeId = 0, 1688x1024@60)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Touch Init
Maximum error 53 exceeds calibration threshold 7
MSIM: IM_ReadRegistry read KB 5
Data Abort: Thread=8fbf5a70 Proc=8da26250 'gwes.exe'
AKY=ffffffff PC=03fc5618(coredll.dll+0x00055618) RA=030e7160(ddi_vgx.dll+0x00007160) BVA=464ff800 FSR=00000007
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started.
Data Abort: Thread=8f9b2a08 Proc=8da26250 'gwes.exe'
AKY=ffffffff PC=03fc5618(coredll.dll+0x00055618) RA=030e7160(ddi_vgx.dll+0x00007160) BVA=464ff800 FSR=00000007
RasEntry '`USB Socket Default' Created
Data Abort: Thread=8f9b2a08 Proc=8da26250 'gwes.exe'
AKY=ffffffff PC=03fc5618(coredll.dll+0x00055618) RA=030e7160(ddi_vgx.dll+0x00007160) BVA=464ff800 FSR=00000007
NDISPWR:: Found adapter [DM9CE1]

感觉是gwes没加载起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和硬件紧密相关,但是做过SM502的恐怕很少,所以要找到答案,难。

网友:
已经可以读得到sm502的device id了,觉得应该硬件基本正常了吧?

网友:
刚才又测了一下,不排除硬件的问题.
把OS下载到没有SM502芯片的板子上,OS正常启动,没有出现调试信息错误.
而且我发现在有SM502芯片的板子上,进入OS后,一直不停的在调用OEMIdle()这个函数,请问在什么情况下会调用此函数呢?在没有SM502芯片的板子上OS起来之后是不调用这个函数的!难道受硬件影响?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没做过,昨天刚发过一个关于显卡驱动的IC。
请问LZ这个驱动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