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在WINCE中如何改变BIOS开机画面?

楼主:
我在网上搜了很多,但基本都是XP下的方法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说明,CE没有BIOS的概念

在bootloader中修改

网友:
你做底层boot和驱动的?还是做上层应用开发的?
前者可以自己去改,方法很多,不过注意搜索的时候别用BIOS这个词,而用启动画面,boot画面
上层 应用一般不好自己去改,因为没有这样的接口。

网友:
请问在bootloader中如何修改?非常感谢!

网友:
1.看懂现在的bootloader
2.修改

网友:
bootloader是源代码,如LS所说看懂它

网友A:
bootloader会在LCD初始化后,读取一个地址开始的特大数组,该数组其实是一个图片经过转换后的bit位颜色信息。看懂流程,然后自己做图片,并转换,替代原来的.h中相应的数组,就ok。

网友:
如果用的是X86的话,很简单,网上有很多相关软件可以制作具有动态条的启动图片,就像Win98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会在LCD初始化后,读取一个地址开始的特大数组,该数组其实是一个图片经过转换后的bit位颜色信息。看懂流程,然后自己做图片,并转换,替代原来的.h中相应的数组,就ok。

做起来很不容易 你如果会做这个 就算是个牛人了 呵呵

网友:
这个不难,真的,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而且我们做的是能实时更新启动画面,而不是一次性编译进eboo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会在LCD初始化后,读取一个地址开始的特大数组,该数组其实是一个图片经过转换后的bit位颜色信息。看懂流程,然后自己做图片,并转换,替代原来的.h中相应的数组,就ok。

做起来很不容易 你如果会做这个 就算是个牛人了 呵呵

...这个貌似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会在LCD初始化后,读取一个地址开始的特大数组,该数组其实是一个图片经过转换后的bit位颜色信息。看懂流程,然后自己做图片,并转换,替代原来的.h中相应的数组,就ok。

做起来很不容易 你如果会做这个 就算是个牛人了 呵呵

...这个貌似很简单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会在LCD初始化后,读取一个地址开始的特大数组,该数组其实是一个图片经过转换后的bit位颜色信息。看懂流程,然后自己做图片,并转换,替代原来的.h中相应的数组,就ok。

做起来很不容易 你如果会做这个 就算是个牛人了 呵呵

...这个貌似很简单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有道理!

网友:
确实还比较简单~~就是把你想设为开机画面的位图转换成一个数组并写在一个.h文件中,在bootloader源代码的适当地方插入这个数组就ok了~至于什么地方~自己看看源代码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对于samsung 2440来说,应该是先用位图转数组工具由bmp图片生成short类型数组数据,替换修改BSP中samsung.c中的数组内容就可以

网友:
楼上的正解,简单的一个动作来的,找个工具转换一下,然后把数组替换samsung.c的数组就是了,重新编译下载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会在LCD初始化后,读取一个地址开始的特大数组,该数组其实是一个图片经过转换后的bit位颜色信息。看懂流程,然后自己做图片,并转换,替代原来的.h中相应的数组,就ok。

做起来很不容易 你如果会做这个 就算是个牛人了 呵呵

还是我来说两句吧,这个我们做了N次了,定义一个特大数组的方式不现实,因为bootlaoder除非分配的特别大,否则就不能实现那么打的数组,唯一的办法是,把数组转换为flash里存储的一个单独文件,然后在bootloader里以sector为单位来读取到内存,这一条至关重要,否则你的bootloader会死掉的,读出之后放到LCD的DMA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会在LCD初始化后,读取一个地址开始的特大数组,该数组其实是一个图片经过转换后的bit位颜色信息。看懂流程,然后自己做图片,并转换,替代原来的.h中相应的数组,就ok。

做起来很不容易 你如果会做这个 就算是个牛人了 呵呵

还是我来说两句吧,这个我们做了N次了,定义一个特大数组的方式不现实,因为bootlaoder除非分配的特别大,否则就不能实现那…

在bootloader里开数组确实有这个问题,放在flash里是个好办法,这样在系统完成后,还可以做一个应用程序配合驱动对图片进行刷写.不过在boot里也不是不可能,内存的问题只要修改下编译参数和堆栈设置就可以了.三星的boot堆栈放的比较高地址,所以一般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