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扩展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ARM的外部总线RDATA[15:0]和RADDR[25:0]扩展FPGA,在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操作呢?是否还要写一个针对FPGA的驱动?请高手指点。
我看了芯片手册,ARM共有6个SROM扩展区域,片选为nRCS[5:0],这些区域正处于WinCE的低2GB的用户区,若用这些区域中的一个扩展FPGA,在有操作系统情况下,这个区域是否会与操作系统的进程空间相冲突?应如何处理?
望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
不懂,不过利用片选应该是可以把地址分开的啊.

网友:
如果要用到FPGA的功能,那么当然要专门针对FPGA写个驱动。

nCS的地址空间是物理地址,WINCE的0-4GB空间是虚拟地址,经过转换管理后,系统中nCS的对应的空间就肯定不是物理地址空间了,具体地址你该看内存映射表,WINCE里都有。

网友A:
多谢楼上指教,是否是应按SRAM的形式扩展FPGA呢?仿照芯片手册上给的扩展SRAM的示例.
如果我想片选nRCS2,驱动中应该如何写语句?是否是下面这样,把FPGA的端口连到nRCS2的地址上:
PHYSICAL_ADDRESS FPGA_1 = {0x10000000,0};
DWORD fpga1 = (DWORD)MmMapIoSpace(FPGA_1,65536,FALSE);
还需要哪些代码和寄存器设置才能实现从外部总线读数据呢?

网友:
FPGA连接的是物理地址
外设和存储器是统一编址的
经过映射后,二者的地址就不一样了,不会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上指教,是否是应按SRAM的形式扩展FPGA呢?仿照芯片手册上给的扩展SRAM的示例.
如果我想片选nRCS2,驱动中应该如何写语句?是否是下面这样,把FPGA的端口连到nRCS2的地址上:
PHYSICAL_ADDRESS FPGA_1 = {0x10000000,0};
DWORD fpga1 = (DWORD)MmMapIoSpace(FPGA_1,65536,FALSE);
还需要哪些代码和寄存器设置才能实现从外部总线读数据呢?

基本就是这样。不过地址映射,不是在程序里做的,而是在编译开始时就设好,由编译器调用并分配好的。该映射表将会加载到MMU中去。

假设nRCS2物理地址0x10000000,映射到虚拟地址0x81000000,在程序里,只需要这样

DWORD data = *((volatile DWORD*)(0x81000000)); //从0x81000000读数据
*((volatile DWORD*)(0x81000000)) = data; //向0x81000000写数据

还有,nRCS2是一段地址空间的片选,而不是一个地址,所以只要是这个地址段的地址,都可以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