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如何与pda连接debug调试。

楼主:
    我想在debug模式下与pda连接单步调试,是不是我要在工程里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
等路过的高手

网友:
看你用什么方式调试了,一般用同步软件。

网友:
我就是想单步调试,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ACTIVE SYNC我有,我就是不知道把pda连到计算机上之后,在代码里加入断点后,程序怎么停下来?

网友:
1、用usb线连接pc和pda
2、确保activesync连接成功,变绿。activesync现在一般用4.5的版本
3、开发工具中选对sdk
4、编译通过
5、加入断点,按 F9
6、启动debug  按 F5
7、等待deploy成功
8、启动程序,执行到断点

9、如果断点的颜色是红色说明该代码是可以被执行的
   如果断点的颜色是黄色,说明该代码永远不可能被执行。

网友:
pda用activesync与pc连接成功后,加断点,debug 就可以了

网友:
要有针对硬件的SDK

网友:
哈哈。。。lenux兄弟,说的很详细,我去试试。

网友:
要使用断电的话,要把你的辅助文件也要拷贝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