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和EVC4.0安装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我今天安装WinCE4.2版本,然后安装了EVC4.0,EVC SP2和STANDARD_SDK.
但是出现以下问题:
1 安装完WinCE4.2时,电脑的右下角标出现了以下提示:
   Virtual PC/Windows CE/Emulator 会造成WINDOWS不稳定,WINDOWS使这些驱动程序无法加载
2 安装完EVC后,发现仿真器连接不上,错误提示如下:
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ing,please reinstall Emulation for Windows CE and try again
我的操作系统是:XP SP2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只要能解决,小弟绝对给分...我还是初学者,我是学生,现在学习S3C2410开发板!!

网友:
这是由XP系统带来的,微软给出过方法如下:
按照下列步骤,对系统配置进行修改;
⑴.         Click Start, click Run, type sysdm.cpl, and then click OK.
⑵.         In the System Properties dialog box, click the Advanced tab.
⑶.         Under Start and Recovery, click Settings.
⑷.         In the Startup and Recovery dialog box, click Edit.
⑸.         Disable PAE mode by removing the /pae option if it exists.
⑹.         Remove the /noexecute option if it exists.
⑺.         Add the /execute option.
⑻.         On the File menu, click Save.
⑼.         To exit Notepad, click Exit on the File menu.
⑽.         To close System Properties, click OK two times.
⑾.         Restart your computer.

未翻译对照修改XP系统即可。

网友:
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当我打开的时候没有微软所说的4,5,6,7,8选相,我的电脑也没装虚拟机!!
所以还是没法解决!!!
请问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
有知道的大侠请伸出你的双手,您的一分种可以帮我节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
只要能解决问题!!
小弟绝对给分!!

网友:
其实,它就是修改XP系统的boot.ini文件,你也可通过“运行”命令输入,msconfig方式打开该文件,选中其中的boot.ini文件进行配置即可。

或者在你的XP系统安装盘符下查找隐藏文件:boot.ini,进行修改

网友:
上面的大侠能不能具体点?怎么该呀?
我现在快崩溃了!!!
等待解决!!!!!!!!!

网友:
我的QQ:821341655
请各位大侠赐教!!